[外设] 汉印快递打印机纸仓未关闭

楼主(2023-02-10):
门口快递点的快递打印机坏了,盖上盖子一直提示纸仓未关闭,发快递的时候说让我给研究研究。大家有遇到过吗?是传感器的问题,还是哪里卡住了?

网友A:
最后一图,左边的金属钩子的左侧沟里,有一个小的下压开关触头,很小,黑色,那是负责感应纸舱是否关闭盖住的,检查!

网友B:
应该是传感器没有检测到纸仓 所以会显示纸仓未关闭 可以清洁传感器 就可以了 或者更换纸盒传感器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这是百度的答案,没整过已不知道。

网友C:
这个我修过,一模一样的。就是旁边一个小黑色的突出,磨损过大,我是放一点纸屑加厚接触,就可以用了。也可以拆卸把那个开关换了

网友D:
是不是微动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左边的金属钩子的左侧沟里,有一个小的下压开关触头,很小,黑色,那是负责感应纸舱是否关闭盖住 ...

我也看到这个小按钮了,用棉签擦了擦 没管用 看来得拆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传感器没有检测到纸仓 所以会显示纸仓未关闭 可以清洁传感器 就可以了 或者更换纸盒传感器 就可以解 ...

传感器都擦了 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微动开关接触不良

最后一图钩子下边有个微动开关,我拆开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 修好了 是一楼大哥说的问题 拆开弄了下开关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传感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到这个小按钮了,用棉签擦了擦 没管用 看来得拆机了

是开关擦是没用的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修过,一模一样的。就是旁边一个小黑色的突出,磨损过大,我是放一点纸屑加厚接触,就可以用了。也可 ...

谢谢你 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