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的ptc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3-02-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的ut6e+需要换电阻测量回路上的ptc,现在不知道如何选择ptc的参数,旧的ptc上面也没有标识。
旧的测量室温电阻值在1.2k-1.4k之间,目前用一千欧的金属膜电阻临时代替。
手里有一张61e的电路图,图里ptc是1.1k的

网友A:
不一定买一样的,ptc买mz6或mz8都行,mz8反应比mz6略慢,但更耐冲击。阻值1k-1.5k都能用。

网友A:
如果你想换个好点的就找epcos b597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换个好点的就找epcos b59774

哈哈,确实好价钱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买一样的,ptc买mz6或mz8都行,mz8反应比mz6略慢,但更耐冲击。阻值1k-1.5k都能用。 ...

感谢,已经下单了,进口的价格太吓人了,估计只有台表配得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已经下单了,进口的价格太吓人了,估计只有台表配得上吧 ...

其实福禄克现在也用国产的了,但我忘了那个公司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