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组装的电池,大容量不如小容量的?

楼主(2023-02-10):
同样测了容量的锂电池组装串联,6000mah的不如4200mah的,邪了,都用容量测试了,都没问题。唯独有问题的是6000mah接上负载立即从4.2掉到3.9v,然后放电正常。
想问下我这是6000mah电池内阻出问题了吗?倍率不够,只有这一个原因?
同样用在一个无人机上。一个标10c放电大容量6000mah反而用不久飞15分钟不到,一个标20c放电,20c的小容量4200mah反而用的更久飞20分钟毫无压力。

网友A:
无人机电池倍率足够的情况下好像有个黄金容量,容量太大无人机负载过大不增加续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人机电池倍率足够的情况下好像有个黄金容量,容量太大无人机负载过大不增加续航 ...

是这样的。重量要平衡才行

网友B:
一接负载就掉电压肯定是电池不行了,估计内阻过大了,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接负载就掉电压肯定是电池不行了,估计内阻过大了,测测

C数严重不足,已经测试,标称2400ma的10c,世纪估计只有3c到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