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二口VGA切换器

楼主(2023-02-10):
本以为这东西里面很复杂,实际上内部非常非常简单

楼主:
可以说是拆过的内部最简单的东西了

网友:
晕,这就是把三个VGA连接到一起,这也太坑了吧。

网友A:
就这么坑还十多块钱,监控的经常用

网友:
机械切换的

网友:
这算是机械控制还是电路控制

网友:
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偏色,我买过好几个都这样,后来放弃了,反正监控用,能看明白就行了

网友:
无源,结构简单。

网友:
这种直接开关的,后期容易接触不好,有时拍一拍就好了

网友:
只需一摁,代替手工插拔,也仅仅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坑还十多块钱,监控的经常用

六七十块钱

网友:
我去,纯机械切换啊。

网友:
只是数据线转换,不带电

网友:
这种我也买了,很简单,连显示器ID线也没有,用在电脑上有时候不识别显示器,没法设置分辨率,我后来用电阻连接了ID线才能用。

网友:
你被坑了,10块钱一个。。不带线

网友:
纯物理线路,然而并不可靠。切换开关经常接触不良,还容易电磁干扰,显示质量不太好。

网友:
损耗太大了吧?

网友:
比想象中的简单好多啊

网友:
六七十恐怕是被坑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是拆过的内部最简单的东西了

只能说简洁,做了个板子还是不简单的。

最简单的切换器,就是一个大号波段开关。一转就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