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红米Redmi-ac2100(无线路油器)

楼主(2023-02-10):
拆红米Redmi-ac2100(无线路油器)

169元,不解说了..............散热片超大.........PCB下面一整块黑的,就是散热片

MT7621 + MT7615

网友A:
粗粮一贯的黑版,一看散热器和屏蔽罩不知道比三贱客一水的光秃秃好到哪里去了。。。。

网友:
这造型真像一个大蜘蛛

网友:
看做工还行。

网友B:
其实配重还可以再大一点。。。

网友C:
小米路由断流解决没?前几年家里用的小米路由   动不动就断网,我还以为是移动的锅,果断换了电信,电信送了个华为路由,就把小米放楼下用了,直到楼上正常楼下经常断网,这才发现是小米路由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配重还可以再大一点。。。

那里有配重???那是一整块铝板散热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米路由断流解决没?前几年家里用的小米路由   动不动就断网,我还以为是移动的锅,果断换了电信,电信送 ...

断流问题,既然已经换宽带供应商了。那么,在这之前为什么没有换下路由器试试呢?另外原先的路由器用了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粮一贯的黑版,一看散热器和屏蔽罩不知道比三贱客一水的光秃秃好到哪里去了。。。。 ...

小米风格,小米风格,小米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路由断流解决没?前几年家里用的小米路由   动不动就断网,我还以为是移动的锅,果断换了电信,电信送 ...

小米路由器,AC2100之前的数字系列全是垃圾,比如小米路由器3、3C、4A等等。两位字母加四位数字的型号做的都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流问题,既然已经换宽带供应商了。那么,在这之前为什么没有换下路由器试试呢?另外原先的路由器用了几 ...

前几年移动网络不是一直不是很稳定么,也没往路由器上想,刚装网时候还是50m的,用的TP的886,后来升级成200m带宽了,就直接买了小米的路由器,其实刚买那一年左右没啥大问题,越往后越完蛋,完了我又正常不在家,我爸妈又不会弄,只能让他们断网了就重启光猫和路由!

网友:
没叫你买会员已是小米的良心了 “50元包月享受千兆无线一月 尊贵享受”

网友:
这个5G无线还是很猛的,不过我放弃官方固件了。集客和padavan都挺稳定

网友:
怎么还涨价了?

网友:
看着还挺不错的

网友:
可以刷第三方固件,OPENWRT,原厂固件会卡会掉线,OPENWRT用用就正常。

网友:
  和我同款我去年买的140到手

网友:
我买的是AX3000也挺好用的。

网友:
7621经典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