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SSOP手工焊接还是可以的

楼主(2023-02-10):
刚收到时觉得有点小(STC8H3K64S2 TSSOP20),实际焊接倒还好

哈哈 更新一下 改了一下对比度 烧录成功
感谢坛里的@桃源客 开源

网友A:
弄个不干胶标签,把不焊的贴一下,焊芯片的时候,焊完揭掉不干胶,看起来焊点就很整齐了

网友:
没有阻焊层不怕连锡嘛?

网友:
手工干得漂亮

网友:
唯手熟尔,多练习就不怕了。其实这个可以找嘉立创打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个不干胶标签,把不焊的贴一下,焊芯片的时候,焊完揭掉不干胶,看起来焊点就很整齐了 ...

主意不错
但应该用黄色高温胶,用红包买

网友:
嘉立创EDA,好太多

网友:
仔细点很好焊的

网友:
刷一层绿油就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意不错
但应该用黄色高温胶,用红包买

美纹纸最好无痕

网友:
温度焊油到位就不难

网友:
这是激光打印机打印后再转印的吗,挺不错的

网友:
阻焊层。好专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意不错
但应该用黄色高温胶,用红包买

大哥。淘宝红包吗?首页签到那里吗?现在每次都是0.2,还限制使用频道。

网友:
TSSOP芯片焊起来难度还不是太大

网友:
为了适合集成电路的尺寸,电路设计的越来越密,这是在练焊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