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维修爱华AIWA JX729磁带随身听

楼主(2023-02-10):
一台爱华JX729磁带机,是爱华鼎鼎大名的高端机型,带MSP音效和四段BBE,有收录放功能,在配置上算是很高了,声音自然也是很优秀的,机芯是按键式而非电控机型,因此729目前的价格还算是比较平民的,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种机芯,比起同样是按键式机芯的索尼的绿键机来说确实好太多了,机芯运行稳定,故障很少,不存在爆齿轮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类机型包括719、629、619等维修起来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简单的,很少有电容漏液导致的问题,电路板也是很少有受到腐蚀的,主要问题一般都是开关、皮带等小问题,下面就开始拆开折腾吧。(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正面,外观有点差

正面,外观有点差

背面

背面

拆开后盖

拆开后盖

拆下主板,皮带已经变成渣

拆下主板,皮带已经变成渣

机芯里面82年老灰还在

机芯里面82年老灰还在

磁头架里面也布满了灰尘

磁头架里面也布满了灰尘

按键里面也是脏得要死

按键里面也是脏得要死

拆下面板

拆下面板

拆开面板的不锈钢板板

拆开面板的不锈钢板板

收音板正面

收音板正面

准备更换记忆电池

准备更换记忆电池

换上新的法拉电容

换上新的法拉电容

机芯拆解清洗干净

机芯拆解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换上新皮带

清洗干净,换上新皮带

更换主板易损件

更换主板易损件

装上主板,焊好排线

装上主板,焊好排线

试机OK!

试机OK!

网友:
挺喜欢aiwa的,买了两个低端机,但是不想折腾,一折腾花费比买机器的钱还要多

网友:
曾经的高端货。

网友:
看机芯不能算是高档机.

网友:
收拾好值得收藏

网友:
收拾干净值得收藏

网友:
我还有台老爱华,我没楼主的手艺,不会修复。

网友:
当年机电一体化的奢侈品,现在是数字化和固态存储把这些高端装备给干死了

网友:
爱华日本几种录音机中音质不错的楼主修理技术真好

网友A:
尽管是塑料机芯,当年的价格也不低

归类买不起系列

网友:
播放器做工不 错,收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管是塑料机芯,当年的价格也不低

归类买不起系列

这可不是塑料机芯,全金属机芯,尼龙齿轮,所有的金属机芯都是这类齿轮

网友:
我有台老爱华729,94年1650买的!!!好久没用。。不知道还动的了吗?
楼主的手艺 好

网友:
现在抄的不知道啥价格了

网友:
这代的机器音质还是不错的,BBE的加入,提升了一大段

网友:
主板料很足,机芯比电控的可靠,不是面包机的面包机!

网友:
表示在鱼塘里卖过一台这个,还卖了几个其他型号的爱华机,好像比较抢手的品牌

网友:
当年卖的利润太高,所以舍得堆料,现在你让他试试,他也肉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