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三星数码照相机排线故障

楼主(2023-02-10):
这个照相机跟我以前的那个柯达数码照相机是一样的,都是有这个拍照后有排线一排一排的。据说这个是通病,好像是镜头里面的排线之类的坏了。虽然说拆这个,现在用手机拍照的年代没什么意义,但是打算拆下它的镜头,研究一下是否可以代替在投影仪上的镜头。
虽然这种可能性很低很低,但是闲着也是闲着,拆了折腾一下。
这个拆了就报废了,已经有心理准备了,里面有什么原件没有值得利用的东西?

网友:
相机维修挺复杂的。

楼主:
试了一下用手电筒打在这个孔后面的镜头投出去的光斑很小很小不够大呀,看来不能用投影机的镜头,而且也不能调焦呀。

网友:
想法很好,我在想投影机的镜头能用在啥地方?望远镜,放大镜之类的?

网友A:
也就撂桶里,以后可能拆拆电容用用

网友:
数码相机电路还挺复杂的外行看不明白坏了不好修理

网友:
很多是非标件,消费镜头镜头广角端鱼眼失真,长焦端枕形失真,投影成像调到最佳位置失真小,长时间投影担心镜头树脂塑料过热变形,可以当放大镜和微距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撂桶里,以后可能拆拆电容用用

钽电容过电压能力弱,这里使用电容耐压不大于是10伏

网友:
照相机也是被手机冷落的数码产品

网友:
当年三星数码相机要价不低。

网友:
两个门派的东西怎么可以用到投影仪?跟手机摄像头换一下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