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厨上式净水器MR424亮橙灯 更换流量计

楼主(2023-02-10):
开纯水2分钟就自动切换成自来水,纯水灯一直亮橙色,app里面显示消耗自来水0,产生纯水0。百度发现故障是流量计坏引起的,马上网购拆机更换。问题解决。

网友:
维修成功不 错,又省钱了

网友A:
一直觉得滤水机是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觉得滤水机是鸡肋

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网友B:
可惜没看到旧的流量计里面结构,估计有出水孔带动叶轮。网上见过椭圆形齿轮流量计,优点灵敏度很高,缺点容易被异物卡死。

网友:
我的厨上被我还改厨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没看到旧的流量计里面结构,估计有出水孔带动叶轮。网上见过椭圆形齿轮流量计,优点灵敏度很高,缺点容 ...

拆开看过,确实是水带去叶轮,轮上有磁铁,盖上有霍尔元件。

网友(2023-03-20):
小米净水器,使用三年的总成本高不高?据说专用滤芯价格是通用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