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都秀台灯,好像我没有似的,手机外壳改成台灯

楼主(2023-02-10):
这几天都在秀台灯,咱也有咱也有
这不,就秀上了

PS:下面这个帖子大部分照片都是这个灯打的光,有反光想象的话,可以罩一层面巾纸,起到柔光作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3710-1-1.html

马云家的夹子,夹子力大,很合用。金属软管好像是10mm的,支撑力度足够
(金属软管也是独立买的)

台灯背板用的小米手机后盖,同事坏手机送我拆来玩的,上面连接中的其中一张图片有手机主板出镜
背板有两个孔,所以用了硬盘马达里面的转子粘在上面做装饰

C口充电是必须的

从左到右,依次是18650电池(坏笔记本拆下来的)
充电放电管理模块
三挡触控开关,这个是旧台灯拆的(由于这个开关自放电比较大,三周可以放完电池,就加了个独立拨动开关,彻底关断电池正极)
LED灯板,铝基板的,铸工胶沾到手机后盖,起到散热作用,其实热量不大
亚克力灯罩
虽然背面全都是线和胶,不过没关系,使用时不会看到的,眼不见为净嘛

工作状态

PS:下面这个帖子大部分照片都是这个灯打的光,有反光想象的话,可以罩一层面巾纸,起到柔光作用
这张片子随手拍的,没有管反光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3710-1-1.html

网友:
哈哈,这台灯全靠胶情支棱起来

网友:
台灯电池直接安排在脑袋上好创意

网友A:
万能表的主板又作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表的主板又作何用?

作用是展示灯光效果

网友B:
电池感觉太小了,两年前做了一个2万毫安时的,感觉还行,特别是外出烧烤的时候

网友C:
保险管看上去还是顺眼的。

网友:
万用表主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管看上去还是顺眼的。

也就这保险管最好看了

网友D:
墙都不扶,就服你了,创意无极限!

网友:
有创意,显得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感觉太小了,两年前做了一个2万毫安时的,感觉还行,特别是外出烧烤的时候 ...

电池够用2小时的,确实不太够用,不过平时很少用这么长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墙都不扶,就服你了,创意无极限!

纯属废物利用,夹子和金属软管还有led灯是现买的,其他手头闲置的

网友E:
有没有考虑用手机背光做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考虑用手机背光做台灯

手机背光亮度不够,倒是有考虑用显示器的背光做个装饰灯板

网友:
灯罩内面是不是喷层白色自喷漆或贴一层锡箔纸?个人观点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背光亮度不够,倒是有考虑用显示器的背光做个装饰灯板

拆掉屏幕很亮了

网友:
手机背光直接用应该就行,那亮度足够了

网友:
你们这折腾劲,以后啥厂都做台灯了啊。。。

网友:
什么是创意,就服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