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只有一个输入接口

楼主(2023-02-10):
单位新买的电脑,进口品牌,显示器只有一个输入接口。该怎么理解?

网友:
正常啊,单位买的你懂的。

网友:
dell搅屎棍

网友:
无线供电?了解HDMI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只有一个HDMI接口,自带喇叭的也是。并不需要单独的模拟音频接口

网友:
你要先说明是只有一个什么接口,一个VGA和一个DP那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一个怎么了?是闪电接口吗?

网友:
基本上是DP

网友A:
今天单位也到了一台戴尔电脑,主机I3 10代,显示器22吋只有一个VGA接口,数据线是DP转VGA

网友:
商用机很正常

网友:
很正常呀》》》

网友:
只要不是S-VIDEO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单位也到了一台戴尔电脑,主机I3 10代,显示器22吋只有一个VGA接口,数据线是DP转VGA ...

这个年代还用VGA??

网友:
电源输入接口不可少。

网友:
不管啥接口,都有有转接线的,HDMI,VGA,DP,雷电都可以转

网友:
少见多怪,这是专业定制版(缩水版)。

网友B:
单位两种配置联想电脑。第一种I7 3770+GT620显卡;第二种I7 4770+GT730显卡,有够可笑!

网友:
只看看,能用就行,单位的不折腾。

网友:
专业定制版,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两种配置联想电脑。第一种I7 3770+GT620显卡;第二种I7 4770+GT730显卡,有够可笑! ...

拆掉显卡提升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