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高颜值+顶级做工!铭瑄RTX 4080 iCraft OC16G瑷珈显卡评测:三风扇稳压71℃

楼主(2023-02-10):
一、前言:铭瑄旗舰电竞之心iCraft 推出主打颜值的RTX 4080瑷珈显卡
RTX 40系列时代,铭瑄显卡可以说相当出彩,尤其是旗舰的电竞之心iCraft系列非常用心,品质、做工、用料都非常扎实。
之前我们就体验过该系列的RTX 4070 Ti,现在我们又收到了这款铭瑄RTX 4080 iCraft OC16G瑷珈显卡(以下简称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在堆料的基础上,主打高颜值,采用了别具特色的二次元设计。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拥有5组GPC,共7860个CUDA核心,240个第四代Tensor核心、60个第三代RT核心和30个ROP光栅单元,48MB二级缓存。
它的基础频率为2505MHz,2580MHz 的Boost频率,比公版要高了75MHz。
16GB的显存、256-bit的显存位宽、等效频率22.4Gbps、显存带宽718.6GB/s,可满足高阶用户4K分辨率的使用场景。
15+3相的供电方案,配合铭瑄自研的独立S.I.P数字供电系统,加上8热管+四代流体力学滚珠风扇组成的M-Flow散热方案,供电、温度都非常有保证,为用户带来足够稳定的使用体验。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的表现。
二、外观:纯白造型+瑷珈带来极高颜值 15+3相独立S.I.P数字供电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外包装正反两面,与我们此前收到的铭瑄RTX 4070 Ti瑷珈显卡包装风格别无二致。
两面不同形象的瑷珈,看起来很是时尚靓丽。
显卡正面采用了纯白PC导风罩融合,全新定制的白昼旋光镀层,带来如陶瓷般圆润细腻的视觉效果,表面覆盖硬化层更是让膜片具备高硬度耐磨抗老化的特性。
加上流线型的设计理念,整体比较圆润细腻,颜值极高。
左右两侧的风扇中间印有iCraft,中间是Q版瑷珈。
符合空气力学的第四代流体力学滚珠风扇,比上一代产品风量提高了18%,风压提高4%,并且在同等转速下噪音更低。
支持风扇启停技术(此前20系和30系只有iCraft GM系列才支持),只有在高负载时才启动风扇散热,可以兼顾散热效能与静音体验。
明显RTX 4080瑷珈显卡的背部,使用了定制RGB背板,合金背板搭配着蓝紫色的瑷珈新形象,与白色机身搭配,给人一种耳目一新、清新靓丽的视觉感受。
金属背板尾部有大面积的开孔,在保护PCB的同时,还可以提高散热效率。
开孔处还有一个白色灯牌,在开机状态下可跟随灯效。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配备了3个DP 1.4a、1个HDMI 2.1a,可支持最高8K分辨率、4屏显示。
这是铭瑄特别为40系显卡特别定制M-Protection Module,这个金属支架能够保护显卡,起到一个良好的支撑作用。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顶部一览。
顶部有一个灯光控制按键,可一键切换预设三种灯效模式和关闭灯效。
三种灯效模式分别为:RGB单色呼吸、常亮冰蓝、常亮雪白、关闭灯效。
12VHPWR供电接口由12个供电针脚+4个信号针脚组成。
拆开背板,可以看到大面积高密度鳍片,配合4根6mm+4根8mm共8根复合式纯铜热管设计,加上镜面式铜底,和前面的3风扇,组成了M-Flow散热系统,可以能够有效压制GPU芯片发热。
PCB板正反两面一览,显存和电容部分有预留空位。
中间蓝色基底就是AD103-300 GPU核心,供电方案为15相核心+3相显存的组合。
AD103 GPU核心本体,使用了台积电4N制程工艺,面积为378.6平方毫米,集成了多达459亿个晶体管,每平方毫米的集成度超过1.2亿个晶体管。
围绕在GPU核心周边的则是显存,使用的是RTX 4090同款美光GDDR6X,由8颗2GB组成了16GB的容量,显存频率22.4Gbps。
电容细节一览,铭揎RTX 4080铭瑄卡使用的是独立S.I.P数字供电系统,拥有高转换率及输出电压、供电电流更大、控制信号更精准,可提升显卡供电能力及稳定性,可保证显卡能够胜任长时间的满载运行。
包装内附带的12VHPWR转3×8PIN供电线、铭牌、卡通贴纸等。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灯效展示:
三、理论性能:DX12提升幅度明显 整体领先上代卡皇RTX 3090 Ti约20%
测试平台如下:
以下测试结果中的GPU频率取两款软件的最高值,电压以HWMonitor为准。
1、Time Spy
在3DMark的Time Spy(DX12+2K渲染分辨率)测试中,总成绩为24853,其中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的分数为27910。
测试期间最高频率为2820MHz,GPU温度最高71℃,功耗最大为336W。
2、Time Spy Extreme
在3DMark的Time Spy Extreme(DX12+4K渲染分辨率)测试中,总成绩为13596,其中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的分数为14066。
测试期间显卡最高频率为2820MHz,GPU温度最高70℃,功耗最大为336W。
3、Fire Strike
在3DMark的Fire Strike(DX11+1080P渲染分辨率)测试中,总成绩为50065,其中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的分数为60211。
测试期间最高频率为2880MHz,GPU温度最高64℃,功耗最大为275W。
4、Fire Strike Extreme
在3DMark的Fire Strike Extreme(DX11+2K渲染分辨率)测试中,总成绩为30930,其中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的分数为31957。
测试期间最高频率为2835MHz,GPU温度最高66℃,功耗最大为318W。
5、Fire Strike Ultra
在3DMark的Fire Strike Ultra(DX11+4K渲染分辨率)测试中,总成绩为17082,其中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的分数为16702。
测试期间最高频率为2835MHz,GPU温度最高70℃,功耗最大为331W。
6、Speed Way
3DMark Speed Way 是一项用于测试 DirectX 12 Ultimate 性能的显卡基准测试。它将通过光线追踪、实时全局光照技术,渲染更逼真的光照和反射效果,并全面支持DX12 Ultimate,包括网格着色器(Mesh Shader)、可变着色率(VRS)等技术,优化性能和画质。
在3DMark的Speed Way测试中,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取得了7156的总成绩。
测试期间最高频率为2835MHz,GPU温度最高66℃,最大功耗为336W。
和我们此前测试的结果类似,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在DX12的Time Spy系列测试提升是最明显的,对比RTX 3090 Ti分别达到了28.1%、25.6%。
DX11的Fire Strike系列测试中,也有着11.3%、16.7%、18%的领先幅度。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在整体性能上,可以领先上代卡皇RTX 3090 Ti约20%。
四、游戏测试:4K最高画质全方位领先18.8%
1、无主之地3
在《无主之地3》4K+预设最高恶棍+DX12画质下,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平均帧数为168.28 FPS。
2、赛博朋克2077
在《赛博朋克2077》4K+预设超级画质下,平均帧数为69.09 FPS。
3、刺客信条:奥德赛
在《刺客信条:奥德赛》4K+预设极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84 FPS。
4、刺客信条:起源
在《刺客信条:起源》4K+预设极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00 FPS。
5、孤岛惊魂5
在《孤岛惊魂5》4K+预设极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33 FPS。
6、孤岛惊魂6
在《孤岛惊魂6》4K+预设极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02 FPS。
7、地平线:零之曙光
在《地平线:零之曙光》4K+预设终极质量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16 FPS。
8、古墓丽影:暗影
在《古墓丽影:暗影》4K+预设最高画质+DX12,平均帧数为134 FPS。
9、战争机器5
在《战争机器5》4K+预设超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05.4 FPS。
10、极限竞速:地平线5
在《极限竞速:地平线5》4K+极端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25 FPS。
我们测试了10款游戏,均是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领先,幅度在9%~35.9%不等。
综合下来,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可以领先上代卡皇RTX 3090 Ti约18.8%,与基准跑分幅度非常接近。
五、光追和DLSS3游戏测试:《赛博朋克2077》可带来三倍的帧率提升
1、3DMark NVIDI DLSS功能
3DMark的NVIDIA DLSS功能测试项目中,会重复测试两轮,其中一轮为只开光追的表现,另一轮为光追+DLSS。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在关闭DLSS时取得38.75 FPS,开启DLSS取得132.34 FPS的成绩,提升幅度约241.5%。
2、暗影火炬城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在《暗影火炬城》4K分辨率下,仅开启光追,当前游戏画面帧率为82 FPS;
在原有基础上开启DLSS和帧生成,当前游戏画面178 FPS,提升幅度约117.1%。
3、赛博朋克2077
《赛博朋克2077》近日带来了更新,加入了DLSS 3的支持,在游戏画面设置中也增加了DLSS帧生成功能。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在《赛博朋克2077》4K分辨率,在开启光追的情况下,游戏平均帧率为29.17 FPS;
在原有基础上开启DLSS+帧生成,游戏平均帧率为117.64 FPS,提升幅度约303.3%。
4、超击突破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在《超击突破》4K分辨率,在最高画质下,当前游戏画面128 FPS;
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启DLSS+帧生成,当前游戏画面为208 FPS,提升幅度为62.5%。
5、生死轮回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在《生死轮回》4K分辨率下,预设最高画质+开启光追画质,当前画面游戏为49 FPS;
在原有基础上开启DLSS+帧生成,当前游戏画面150 FPS,提升幅度206.1%。
6、毁灭全人类2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在《毁灭全人类2》4K分辨率下,预设最高画质下,当前画面游戏为90 FPS;
在原有基础上开启DLSS+帧生成,当前游戏画面为190 FPS,提升幅度111.1%。
不支持光追的《超击突破》和《毁灭全人类2》,开启DLSS 3帧生成技术后,可以获得62.5%、111.1%的性能提升。
支持光追的游戏更是明显了,带来117.1%~303.3%的提升幅度。
值得关注的是《赛博朋克2077》,最顶级的RTX 4090显卡搭配DLSS 2,也很难将帧率突破到100 FPS以上。
而在打上最新的补丁后,可以正式开启DLSS 3,就轻松就达到了132.34 FPS的性能,这也是我们测试光追项目中提升最高的,达到了三倍之多。
六、生产力测试:4K专业建模比RTX 3090 Ti快30.1%
对于生产力,我们使用了SPECviewperf这个专业级、符合工业标准的OpenGL图形显示效能测试分析软件。
SPECview包含了8个专业图形测试场景,Energy、Medical、Catia、Cero、Maya、SNX以及主要基于OpenGL 4.0架构的Solidworks和基于DirextX架构的Showcase。
这些软件能够反应测试显卡和CPU在压力测试环境下的具体表现,也被大部分专业级工作产用于测试来了解硬件的性能,非常具有参考性。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在SPECviewperf的4K分辨率测试中,3dsmax得分为171.59、catia为74.21、creo为124.61、energy为63.96、maya为430.16、medical为32.06、snx为31.05、solidworks为222.53。
对比上代卡皇RTX 3090Ti,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在各个子项目都能领先,快了有13.1%~102.3%。
整体性能更是领先了30.1%,对于用着建模、渲染这类生产力需求的用户来说,可以明显提升工作效率。
七、烤机和功耗:4K烤机340W全能发挥 最高温度仅有68℃
——烤机测试
我们将Furmark的参数设定为4K分辨率,关闭抗锯齿。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烤机10分钟后,GPU最大频率2115MHz,功耗在340W,温度最高为68摄氏度,风扇转速在2000 RPM左右。
——游戏功耗
Ada Lovelace架构的40系显卡,功耗可根据硬件的占用来进行动态分配,实现了性能和功耗之间的均衡,我们就来测试1080P、2K、4K三档分辨率的表现。
1、暗影火炬城
《暗影火炬城》在1080P+最高画质下,当前画面的GPU频率为2820MHz,显存占用55%,功耗132W,温度在50摄氏度。
在2K分辨率下,当前画面的GPU频率为2820MHz,显存占用69%,功耗184W,温度在54摄氏度。
在4K分辨率下,当前画面的GPU频率为2805MHz,显存占用91%,功耗245W,温度在59摄氏度。
2、生死轮回
《暗影火炬城》在1080P+最高画质下,当前画面的GPU频率为2805MHz,显存占用76%,功耗155W,温度在53摄氏度。
在2K分辨率下,当前画面的GPU频率为2805MHz,显存占用82%,功耗193W,温度在55摄氏度。
在4K分辨率下,当前画面的GPU频率为2805MHz,显存占用91%,功耗253W,温度在66摄氏度。
八、总结:可与一线品牌媲美的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
1、性能表现
在3DMark理论测试中,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整体领先上代卡皇RTX 3090 Ti约20%。
4K分辨率+最高画质游戏实测,它也能够领先RTX 3090 Ti约18.8%。
在生产力项目中,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更是有着30%的领先幅度。
在理论、游戏实测、生产力都全面超越上代卡皇RTX 3090 Ti, 这样强劲的性能,可满足用户的各方面的使用需求。
2、DLSS 3
DLSS 3带来了帧生成功能,通过“AI插帧”,绕过CPU的限制直接将游戏帧率提升上去,现在不少大作游戏都加入了支持,现在市面支持的游戏已超过35款。
在我们测试中,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开启DLSS 3的帧生成功能,游戏提升幅度达到了62.5%~303.3%不等。
尤其《赛博朋克2077》,此前我们在光追画质+DLSS 2测试,FPS也未能破百,此次带来的DLSS 3帧生成功能,就达到了117.64 FPS,实现了三倍之多的性能提升。
基于Ada Lovelace架构强大性能的基础,光追+DLSS 3绝佳搭配可以给游戏带来巨大的性能提升,让玩家随时享受光追游戏的魅力。
3、功耗和温度
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搭载的M-Flow散热系统,在散热上也非常出色,在整个测试项目中,最高温度才到71摄氏度。
我们也对游戏测试了1080P、2K、4K这三档主流分辨率的表现,4K游戏最高也不过250W左右,进行4K烤机时才摸到340W的上限。
显卡的功耗可以按需进行动态分配,玩家这方面无需功耗方面的问题。
综上所述,这款RTX 4080瑷珈不愧是铭瑄最高端的显卡(铭瑄还未发布RTX 4090),在二次元外观下,性能、温度、做工等各方面表现确实很优秀。
要知道,此类主打颜值的显卡,都要比官方指导价会贵出不少,而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只售9499元,保持了极高的性价比,显得非常厚道。
还有我们以往测试过的铭瑄的电竞之心系列显卡、主板等产品,品质都能和主流一线品牌相媲美。
如果你对4K游戏和生产力有着非常高的需求,追求高颜值,对价格也非常在意,那么这款铭瑄RTX 4080瑷珈显卡绝对非常合适你入手。

网友:
看到散热翅片误以为是装上空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