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客厅挂钟改用手机电池

楼主(2023-02-10):
我家客厅这架钟是用5号1.5V电池供电的,但现在假电池太多了,一不小心就电池趟水,还会腐蚀电池仓和电路板,在论坛中无意看到通过芯片可以稳定输出指定电压,有玩家就通过这芯片把普通电池供电的电器改成锂电池供电,顺手就上购物平台买了一堆,一直没动手,今天通过两小时终于完工了。

这是钟正面

这是钟侧面

这是钟顶上,电池就放在这里

后面电池仓,已经改假电池用锂电供电了

这就是假电池材料,包装泡沫垫,卷起来用胶带一贴就成电池了

输出电压1.568V,多0.068V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这就是改装的手机锂电池了,4000毫安,有两块同型号的,改的是黑色那块,不知道为啥放长了就鼓包,满电压还是正常呢(4.36V)。这块是手机原装手机,也还有3600毫安,这样换上不知道能不能两年不用换电池了

这就是所用的芯片了XC6206P,后面是降压型号,不同的输出电压不一样

芯片白皮书

芯片白皮书针脚定义

芯片实物(因为便宜直接输出3V和1.5V各买了5颗),太小了,就3个脚知道为啥弄了两个多小时了吧

网友A:
这种效率不高吧?

网友:
输出电压1.568V,多0.068V应该不会有影响,新的碱性电池电压都超过1.6V了。

网友B:
极小电流放电,容易把锂电池饿死,我觉得小电流场所还是不适合用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极小电流放电,容易把锂电池饿死,我觉得小电流场所还是不适合用锂电

是的,适合银锌电池

网友C:
我用太阳能板---1.8V降压板---2.5V500F超级电容----钟

供电系统应该能送走十个八个钟

钟准不准主要是看晶振好不好!

网友D:
没把8025折腾进去?

网友:
我是加装了太阳能板,这样可以一直不换电池

网友E:
锂电池长期存放时,满电保存就容易大肚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太阳能板---1.8V降压板---2.5V500F超级电容----钟

刚想说我搞得一堆超级电容有地方用了,才注意到你这个是500F的……要我这些1F的有何用……

网友F:
“大海航行靠剁手”~这种高大上饿!
我也是旧手机电池替省5号电池,不过是直接串联蓝色led,测钟芯输入电压1.5v~可能扫秒钟芯费电吧,没几天就不走了但是电池电压还有3.8v,后来选了一只使钟芯电压2v的led串上,现在没停~估计能造一气了。
楼主钟芯若是跳秒的那更省电了。

网友:
能不能用两年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你这保护板罢工,电池不多充电,你这就成了一次性锂电池了,记得这种降压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多余的电消耗了,4V-1.6V=2.4V如果输出10毫安,平白消耗的电就是24毫安,利用起来的却只有16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效率不高吧?

废物利用了,还要啥效率,4000毫安鼓包电池只要不爆就算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小电流放电,容易把锂电池饿死,我觉得小电流场所还是不适合用锂电

无所谓了,这电池买回来用了一个月手机就坏了,充满电放了一年自然鼓包,也不敢用在其它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太阳能板---1.8V降压板---2.5V500F超级电容----钟

我是废物利用,成本就几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把8025折腾进去?

低成本利用废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长期存放时,满电保存就容易大肚子了

以前不知道呀,以为亏电会鼓,就全充满了,结果都鼓了

网友:
锂电池不适合满电存放,满电存放容易鼓包,低电存放也容易鼓包,鼓包的电池用100mA电流充放几次大概率可以自己缩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海航行靠剁手”~这种高大上饿!
我也是旧手机电池替省5号电池,不过是直接串联蓝色led,测钟芯输入电 ...

原来钟芯是跳秒的,后来被南孚电池水弄坏了,现在换的连续走秒,听说跳秒的更费电,这个降压芯片很便宜的,就几分钱一颗,我这10颗才5毛钱还包邮

网友:
我的也改了,刚好在电视机附近,把电视机的5vusb接出,加块4056,电池端串一个锗二极管,保证电池电压在4v左右。一开电视机就充电。
效率不管了,电流就那么大,差不多接近自放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