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顶灯光源可以加限流电阻吗

楼主(2023-02-10):
网上买的72瓦led灯条,虽然很亮。点亮20分钟灯条就很烫了,能不能加限流电阻减小一下功率。限流电阻是不是分担了一部门灯原来的功率?是不是耗电量不变

网友:
改驱动电源,查驱动芯片资料,有一个脚电阻可以改电流。

网友:
可以在LED电源里面改,将检流电阻阻值增大以减少LED电流。

网友:
改驱动电源,减低电流是关键,加电阻虽然降电流,功耗加大,且电阻发热。

网友:
串电容不可以吗

网友:
加电阻耗电会减小

网友:
把电源板上采样电阻(阻值一般在3欧以下)适当加大就能减少电流

网友:
如果是恒压驱动的,串电阻可以限流,但恒流驱动并不行
拆驱动电源,找到高压侧一个体积较大的电阻,通常是电流检测电阻,增大电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
在LED电源里面改

网友:
不能在负载端直接串电阻,因为LED驱动是恒流的,电阻大了驱动会自动升高电压维持恒流状态,你需要改一下驱动芯片的电流设定电阻才行

网友:
在LED电源里面改,将检流电阻阻值增大以减少LED电流

网友:
最简单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