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ts studio2录音师二代换电池教程

楼主(2023-02-10):
我的耳机电池报废了,淘宝上换电池太贵,只好自己尝试,试了一下发现换电池很容易,自己几分钟就能换好,然后我就发这篇保姆级教程给大家抄作业。只要大家严格执行,保证不会出错。
从这个皮燕子里把这个盖盖撬开一个缝
用翘片划一圈把盖盖取下,这个盖盖是用胶粘的
有四颗黑色螺丝拧下来就可以把上下盖板分开了
这两个板板不用完全分开,分一条缝就OK了
找到电池的排线插头,拔下来换电池就行了
注意不要掰开太大,还有一根线可能会被扯断。还有就是大家记得交作业哦。

楼主:
叠词词,恶心心

网友:
eneen,自己动动手手,开心心一天天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有线版的耳机吧?

网友B(2023-04-28):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有线版的耳机吧?

蓝牙或者无线的吧,有线耳机换啥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蓝牙或者无线的吧,有线耳机换啥电池?

我有这个耳机,插线版和蓝牙的都有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耳机,插线版和蓝牙的都有电池的

插线版有电池的话应该是主动降噪功能了

网友:
头梁那里写了Wireless的就是蓝牙的,没写的就是有线降噪的,我也换过,没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