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57Q AA量产不成功

楼主(2023-02-10):
不知道闪存具体型号,只知道16G,MLC颗粒。
工具识别的是闪迪,SLC,不知道是不是主控不支持这个颗粒。

网友A:
你这个是自己焊上去的?这个id怎么看都是tlc,3257aa能支持?

网友:
总感觉flashID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自己焊上去的?这个id怎么看都是tlc,3257aa能支持?

创见U盘换64G颗粒,拆下来的的flash。可能是不支持这个2.0主控

网友B:
bics3的ID,3257肯定是不支持的,慧荣至少要3267才能兼容。
想上2.0主控可以安国/芯邦/一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cs3的ID,3257肯定是不支持的,慧荣至少要3267才能兼容。
想上2.0主控可以安国/芯邦/一芯 ...

谢谢了,听说慧荣兼容性好,就买了这个。

网友:
我的3267AC也量产不了,卖家不提供量产软件

网友:
主控不支持,B4闪存怎么会想到用3257的,用3281或者3268、3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