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北京牌SGB-6 摄像管黑白摄像机

楼主(2023-02-10):
偶得一台北京牌摄像机 整机采用国产争气管  当年北京厂生产的示像管  编号0001  该机型号为 sgb-6  目前全网资料非常少  整机采用220伏电压输入  零线接地  由隔离变压器输出 机器所需要的各种电压及摄像管的灯丝电压  看到一大片的老试锗三极管 2AP系列二极管  70年代的氛围立马就上来了  收到机器后先查摄像管 是否漏气,灯丝是否完好   然查电源  捋清了电源之后 才给机器上电  由于管子老化吧,没有进一步检查  视频输出端,有波形输出  却无视频信号  查阅网上资料与该机相关的资料甚少   后期修复只能 先查阴极射线管的行场扫描是否正常 阳极加速极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延摄像馆 信号输出极 从电路板上依次查找  至信号输出端  看似有哪些元器件老化 或者电容失容 目前无该机电路图  仅凭之前了解的一些粗浅理论  逐步推演  尝试修复  不知道是否能修复的好  有该型机器资料的朋友,欢迎留言  该机的亮点是  摄像馆超级巨大 灯丝超级亮  目前算是我见过最大的摄像管了 该机没有一块IC  所有电路均为基础零件搭建而成的电路 猛一看简单 其实故障率应该会很高 下面是该机的部分图片展示  也分享给没有见过该机器的朋友  另外有朋友拥有该机的,也欢迎与我交流  一起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把这个摄像机修起来就NB

网友B:
假如各部门机构都支持国货,假如....假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各部门机构都支持国货,假如....假如.....

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底子薄弱 都是模仿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摄像机修起来就NB

顺藤摸瓜慢慢修  主要没有镜头 用的小孔成像  加上该机是热底板  慢慢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各部门机构都支持国货,假如....假如.....

坐在丰田考斯特上支持国货。

网友:
着摄像管可够长。

网友:
能生产出来就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