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没有过一种错觉,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与频率成正比?

楼主(2023-02-10):
高中学了电压与线圈匝数成正比( 我说的是变压器线圈,不是现在的开关电源)

但是又通过实践知道: 如果输入频率太低无法变压,甚至会有短路风险。(这是在上高中之前就知道的)

所以实践这里有点占主导地位,没有发觉两者之间的矛盾,让我觉得频率越高,输出电压就越高。(输出电压等于磁通量变化率)

这种观点我保持了10年,最终在骑上电动车之后研究电动车电机,才发现以前的感觉是错的。

网友:
频率越低,电压越高……

网友A:
我用信号发生器,把频率调低,没短路,灯也不亮。

网友B:
线性变压器有了解吗?50Hz照样有电压输出。

网友:
大功率的不都是工频变压器吗,50Hz的。

网友:
100Hz-1Khz-10Khz正玄波电压不会有变化的

网友:
谁做过频率变换试验。现在有变频可调,调节频率可以调节电机的转速。但变压器是变压功能,初级输入频率是多少,次级就是多少。变压器基本是同比传输的(这是在理想传输),一般变压器设计计算时,都要考虑传输损耗

网友C:
三角波和方波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变压器有了解吗?50Hz照样有电压输出。

我就是说工频变压器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信号发生器,把频率调低,没短路,灯也不亮。

太低不就等于没电抗了吗- - 几乎是纯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角波和方波也一样

原来输入三角波输出也是三角波啊?

我还以为输入三角波输出方波呢。。

这个模型放到实践中也没问题吗?

网友:
输出电压等于磁通量变化率这点没错,但频率越高感抗也越高,相应电流也会降低,所以电压还是不变。
如果输入脉冲的话输出电压峰值会高的多。
记得初中时曾在一个6V变压器输出端用1节干电池断续接触,输入端两根线间隔6,7mm都能打火

网友:
这确实容易明知搞错了却闹不清错哪了!有时候就是一句话提醒梦中人

网友:
频率高了是不是等于脉宽变小,脉宽变小电流变小然后磁通量就小。磁通量变小了电压又怎么会高呢!!个人纯属小白见解。

网友:
"让我觉得频率越高,输出电压就越高。(输出电压等于磁通量变化率)",这不是错觉.
确切的说,一个通用的工频变压器,在初级输入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其次级的输出电压随着频率的下降在下降.
用于大型稳压电路的磁饱和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就与这个情况类似.

网友D:
低频率下,变压器更加接近饱和,使铁芯表现出非线性特性?

网友(2023-03-12):
引用 网友D:
低频率下,变压器更加接近饱和,使铁芯表现出非线性特性?

看一下这张磁芯的磁化曲线就明白了.

一个正常设计使用的变压器,磁芯工作在绿色区域内. 过度励磁出现磁芯饱和时,磁芯工作在红色区域内.
磁化曲线图中,纵坐标是磁感应强度B(也叫磁通密度),横坐标是磁场强度H,磁芯的磁导率u=B/H.
磁芯的磁导率u不是个固定不变的参数,它随着初级电源工作频率和励磁强度在变.
一个实际的变压器,线圈有电阻,不是理想状态.就会导致次级输出电压与磁导率u有关.在输入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磁导率u越大,次级输出电压也越高.
初级电压不变,频率发生变化,会发生两种现象:
1)磁芯一直工作在绿色区域,没有发生磁饱和.次级输出电压会随着频率上升而下降.典型的例子就是用普通电源变压器当音频变压器用,高频损失严重.
2)频率下降过程中出现变压器磁芯饱和,磁芯工作在红色区域.次级输出电压会随着频率下降而下降. 频率不变电压上升与电压不变频率降低,对变压器磁芯都是增大励磁的效果.典型的例子就是变频器驱动电机时,内置V/F曲线,降低频率时电压必须同步降低,否则磁芯会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