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必须用苹果头才是2A电流

楼主(2023-02-10):
同样的pad,同样的线,用华为的18瓦头,就是5伏0.9安,用原配的苹果10瓦头,就是5v2a,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协议,握手协议,互相认了可以快充才会加大电流

楼主:
5v2A不就是最初级不用协议的吗?难道苹果5v2a就开始协议了?

网友A:
是华为充电头有协议。苹果触发不了

网友:
晚了5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华为充电头有协议。苹果触发不了

我一直以为5v2a是世界通用,如此看来带协议的头不能降级当普通头用

网友:
全协议的GaN随便用

网友:
不是华为充电头的问题,而是苹果的设备比较特殊。
参考下图,如果D+ = 2.7V,D- = 2.0V,表示这个充电头支持2.1A输出电流。
你发的图里面,D+ D-就符合这一档电压,充电电流也是差不多2.1A。

华为的充电头是DCP mode,没有这种识别电压,苹果设备的充电电流就不一定大。

网友A:
华为18w是输出9v2A得来的。有协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为5v2a是世界通用,如此看来带协议的头不能降级当普通头用

只是华为的头不支持苹果的 2.4A 模式而已,换另一款有标明可支持苹果 2.4A 的头便可,现时绝大部份的第三方头也能支持苹果 2.4A 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18w是输出9v2A得来的。有协议的

华为的头是手机带的,5伏2安或者9伏2安,本以为带协议的就是9伏2安,不带协议的,就算usb线只有两芯,也可以实现5伏2安充电。

网友:
恶心的地方就在这里,各个品牌的手机,玩私有协议。意味着本品牌的充电器只能给自己用,用到别的品牌去。最多就是10W而已。用到苹果。就是5W.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个更高级的,具备更多协议的充电头,比如最近刚出的OPPO的所谓240W的,向下兼容。但是这个头子价格就上去了。
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5-10W的电流充,感觉这样手机电池损耗慢一点。

网友(2023-03-15):
那么换一个支持ipad的快充的第三方充电头大约多钱,能用就行

网友:
老的也有协议最高12w,,以后转pd了。没qc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