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同是oppo充电器只有一个可以冲苹果8p?

楼主(2023-02-10):
就是下面两个,同事出给我,没有充电器。
oppo的可以冲,realme的不行。

网友:
协议不一样?

楼主:
不清楚,都可以给realmex充电

网友:
应该是充电识别芯片不同所致

网友:
realme的可能是后出的,换了充电协议芯片,不支持苹果。你可以试试在充电头和数据线之间加个转接头,转接头短接数据线看看能不能充。

网友:
就看充电协议芯片能不能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