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自制电脑小机箱 用硬纸板折了风道

楼主(2023-02-10):
淘宝买的195-4标准全铝机箱,原来配置itx主板,内置小1u电源。用了10年,太卡了,升级。itx主板太贵,看上了这款紧凑型m-atx,昂达b550-vh,225x180,刚好能塞到这个机箱,修改背板,重新用硬纸板折了风道,硬盘没办法立在前面了,挪到pcie插槽上面,电源也挪到这上面,原来在另一侧,新散热器变大了,位置也变了,只好把电源挪位置。
散热不错,轻载时cpu风扇转速900,只能听到电源风扇轻轻的声音,重载时cpu风扇转速1300,声音也不大。

网友:
还以为是用铁板折叠一个机箱呢

网友A:
至少上个固态啊!

网友:
很有工业风啊

网友:
都散着挂墙上吧,冬天还能取暖。

网友:
我以为是全新DIY一个机箱呢

网友B:
机械硬盘不固定好可能影响寿命,新主板了,还是上固态硬盘吧,至少SATA,或者M2。

网友:
改造小机箱不错。

网友:
DIY的精髓就是不断地折腾

网友:
这个机箱确实很小巧

网友:
不知道效果如何,会不会产生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不固定好可能影响寿命,新主板了,还是上固态硬盘吧,至少SATA,或者M2。 ...

有m2做系统盘,这个500g机械硬盘是以前剩下的,用来存数据,bt下载,都是bt损害固态寿命,还是让机械盘去干体力活吧

网友C:
没有这个纸壳风道,温度有啥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纸壳风道,温度有啥变化吗

高10度吧。散热孔少,必须让有限的散热孔发挥最大的效力。最佳的选择是用笔记本那种涡轮热管,能做得更薄,但成本就高了。当然机箱全镂空也会挺好。
小机箱散热是关键。这机箱壳子是3mm铝板,主板背面有若干块8mm厚的导热垫,在mos管和南桥处,利用背板散热。

网友:
纸壳风道有创意

网友D:
确认过图片,是大佬
没有雕刻机我是真不敢弄铝合金开孔什么的,一个是费劲,一个是成品颜值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认过图片,是大佬
没有雕刻机我是真不敢弄铝合金开孔什么的,一个是费劲,一个是成品颜值不过关 ...

其实有个台式电转就差不多了。手电转,只能狗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至少上个固态啊!

这个板子有板载M.2 SSD接口啊,正好被楼主的悬挂硬盘位盖住了,第一张图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有板载M.2 SSD接口啊,正好被楼主的悬挂硬盘位盖住了,第一张图可以看到。 ...

对,m2当系统盘了,500g小机械盘也别浪费呀,固定完架子才发现硬盘被音频输出口挡了,孔位不能用,只好垫了块无痕胶,外面用塑料带捆了一下,也挺结实,不总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