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五年旧五年,缝缝补补又五年,拆修一只长虹CSH-18Y23电热水壶

楼主(2023-02-11):
五年前买的一只长虹电热水壶,最近工作有些不正常:把壶放到底座上之后,经常会出现不加热的现象,在底座上旋转水壶,情况也没有改善,用手敲敲水壶有时候会继续加热。底座拆开看过了,没有什么问题,应该还是水壶里面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型号是CSh-18Y23,这只壶一直没换成新的,是因为功率有1500W,烧水比较快,家里还有两个新的电热水壶,功率都只有1200W,烧同样体积的水,明显比较慢

直接拧掉3颗螺丝拆开

把温控耦合器拆下来,这玩意的嫌疑最大

左边的铜条已经变色了,说明经过了异常的高温。拆耦合器的时候,注意那左右两根白色的小顶杆不要整没了,温控金属片动作的时候,要靠它们来分离触点

固定铜条的塑料底座已经融化变形了

动触点有明显的烧蚀的痕迹,因为接触不良导致局部高温,然后铜条变色;定触点铜条的螺丝孔周围的塑料因为长时间高温已经碳化

定触点也是一样有烧蚀的痕迹,两个触点在当初装配的时候,没有做到正确接触,只是各靠着一个边缘来接触,大电流的状态下,局部过热,然后烧蚀了触点,导致电水壶无法正常加热

从库存里挖一个新的耦合器,这是以前修电水壶的时候买的配件,连同蒸汽开关和耦合器底座一整套买回来的。
把两个金属温控片都涂上硅脂,保证壶底的热量能快速传递过来,万一过热会及时断电。话说买新的耦合器最好买这种双温控的,比单温控的更保险

啪的一下就把耦合器装回去了

固定螺母是5.5mm的,拧回去的时候不是很好操作,螺丝很小,开始得拿手拧,然后还得用钳子或者小扳手上紧,比较麻烦

手里有这种小套筒

装在电动螺丝刀上,拧小螺母直接一步到位

小套筒是这套螺丝刀里带的

当初几块钱买的金老汉45合1,质量一般般吧,没有咱论坛的22合1好,但能用

换了新的耦合器之后,水壶加热就正常了,缝缝补补又可以再战五年

野泉烟火白云间,
坐饮香茶爱此山。
长虹水壶欲离去,
涅磐重生在论坛。

EOF

网友A:
先打开开关,再放入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打开开关,再放入底座

我烧水有时候把水壶放在底座上,然后忘了按下开关……

网友:
简单修补又能用很久了

网友:
楼主睡觉可真晚,耦合器推荐kds系列的

网友:
哈哈 又能愉快的烧水泡茶了

网友:
以前也常修电热水壶,现在的质量好了,也不爱干了

网友:
也买了这个  几年前的   容易坏  就是便宜

网友:
猴哥半夜修壶,这是福满多

网友:
只要发热丝不坏,修修用下去都不是问题。

网友:
这东西那触点 太容易烧了

网友:
新一月旧一月,缝缝补补又一月,意思是给你一月时间,不能再多了

网友:
触点的质量不是很好

网友:
功率有点高啊!长时间使用耦合器都受不了。

网友:
自从有了管线机,从此水壶是路人

网友:
动触点和定触点都有烧蚀,安全还有保障吗?楼主的诗写的不错!

网友:
还是换了吧,触点已氧化阻值变大,还是用不长,我的是上面的蒸汽开关老是换,买了一盒,坏了就换

网友:
一般都是坏那个组件

网友:
看中了小电动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