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试验会唱歌的超薄PCB时钟

楼主(2023-02-11):
利用PCB的透光性做了款超薄数码段时钟,整体感觉还可以,先看实物图。

PCB原理:把顶层和底层的阻焊层做成数码段,反贴LED,让光透过PCB达到显示字符的目的。

原理图如下:
主要元器件:
1、主控使用LGT8F328P,兼容AVR,资源够用。工作电压:1.8V~5.5V,适合锂电池供电。工作频率:0~32MHz
2、时钟芯片RX8025,大路货,有现成的代码。
3、充电IC TP4057,习惯用这个型号。
4、红外接收头CHQ1838D,同系列的都可以。
5、贴片无源蜂鸣器MLT-5020,个头小,通过改变频率还能奏乐。
6、参考电压TL431,也可以使用内部参考源,目的是为了测量电池电压,以保证在电池满电和亏电时LED亮度基本一致,因为是锂电池直接供电,电压低时LED亮度也会变低。
7、NTC和光敏电阻,一是廉价,二是有现成的程序。
8、剩下的就是LED和阻容之类的,两个眼睛用了可自变光的幻彩LED,但是个体差异太大,颜色变化不同步,改成WS2812B能解决。
主要功能:
1、时钟:秒点有四种模式可选:秒点闪烁、眼睛渐变,秒点闪烁、眼睛灭,秒点常亮、眼睛交替,秒点闪烁、眼睛交替。

2、温度:可选择手动显示或与时间交替显示。可正常显示-9.9~99.9℃,实际测量范围-40~150℃,低于-9.9℃时由于没有设计单独的“-”号,实际显示无负号,看起来是正温度,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示,当时版本就这么着了。

3、32级亮度可调:手动设置固定亮度或根据环境自动调节,亮度调节时叠加电池电压系数,以保证不同电压下亮度基本一致。

4、电池电压:显示小数点后一位,实际没啥用处。

5、闹铃:当前只实现一组闹铃,只是简单的判断时间是否一致,闹铃声是一段“小跳蛙”。
录了个视频不知道怎么上传,或许是我没有权限

6、按键和遥控:板载按键支持短按和长按,按键能实现的遥控都能实现(后来发现用处不大,暂未实现)。
7、支持关机:电子开关,长按关机,短按开机。

待改进或不足点:
1、数码段之间会漏光,导致不亮的段也会微亮,通过段之间增加过孔隔离应该能改善,完全避免不太好弄。调低亮度也有改善。适合两米以上的距离观看,太近会比较明显。在背面贴上黑色胶带有改观。

2、反贴LED,量产可能行不通,除非有反贴的LED,目前发现WS2812B和键盘上用的1206、3528封装比较大的有反贴封装,0603封装还没找到。
3、功能还可以再优化或补充,比如在线时钟、多组闹铃、秒表、倒计时等等。
4、元器件也可以优化,本版尽量使用手头有的,比如贴片红外接收、贴片Type-C口、贴片光敏,以及上面提到WS2812B等等。
5、PCB外观也不怎么好看,本来打算做个兔子(兔年嘛),无奈耳朵太短,有人说像个青蛙
6、最后说说功耗,实测亮度5级时平均10mA,最大亮度时平均40mA,所以还是需要插电使用。
附上PCB打样和HEX文件,有感兴趣的网友可以自己做个玩玩。
Gerber_PCB_PCB数码时钟.zip (310.08 KB, 下载次数: 2)

楼主:
关于播放音乐,翻了翻网上的资料,最简单的方法差不多都是通过PWM驱动蜂鸣器实现,不同的频率对应不同的音符,节拍用另外一个定时器实现。音乐编码可以用8位数的低字节代表节拍数,高字节代表音符。

/*
*  【音符频率对应表】
*     音符 频率/HZ   TOP值       频率/HZ TOP值  简谱码
*  ------------------------------------------------
*    低1 DO  262   7633  7644  #1DO#  277 7219
*    低2 RE  294   6802  6810  #2RE#  311 6430
*    低3 MI  330   6060  6067  #3MI#  340 5881
*    低4 FA  349   5730  5726  #4FA#  370 5404
*  $ 低5 SO  392   5101  5102  #5SO#  415 4818    D
*  $ 低6 LA  440   4544  4544  #6LA#  466 4291    E
*  $ 低7 SI  494   4048  4049  #7SI#  524 3816    F
*  $ 中1 DO  523   3823  3822  #1DO#  554 3609    1
*  $ 中2 RE  587   3459  3404  #2RE#  622 3214    2
*  $ 中3 MI  659   3034  3033  #3MI#  682 2932    3
*  $ 中4 FA  698   2864  2863  #4FA#  740 2702    4
*  $ 中5 SO  784   2550  2550  #5SO#  831 2406    5
*  $ 中6 LA  880   2272  2272  #6LA#  932 2145    6
*  $ 中7 SI  988   2023  2024  #7SI# 1046 1911    7
*  $ 高1 DO 1046   1911  1910  #1DO# 1109 1802    8
*  $ 高2 RE 1175   1701  1702  #2RE# 1245 1605    9
*  $ 高3 MI 1318   1516  1516  #3MI# 1356 1474    A
*  $ 高4 FA 1397   1431  1431  #4FA# 1480 1350    B
*  $ 高5 SO 1568   1275  1275  #5S0# 1661 1203    C
*    高6 LA 1760   1135  1135  #6LA# 1865 1071
*    高7 SI 1976   1011  1012  #7SI# 2066  967
*  $ 不发音                                       0
*  ------------------------------------------------
*  (1) # 表示半音,用于上升半个音
*  (2) $ 表示简谱使用到的音符
*  (3) Top = f_MCU / (prescaler * f_PWM) - 1
*  ------------------------------------------------
*
*  【节拍数编码】
*  节拍数  节拍码
*   1/4     1
*   2/4     2
*   3/4     3
*    1      4
*   1+1/4   5
*   1+1/2   6
*    2      8
*   2+1/2   A
*    3      C
*   3+3/4   F
*   结束    0
*/

/* TC1输出PWM TOP值 */
uint16_t Note_Top_Tbl[] =
{
        0,                                              /* 0 */
        3822, 3404, 3033, 2863, 2550, 2272, 2024,       /* 中1-7 */
        1910, 1702, 1516, 1431, 1275,                   /* 高1-5 */
        5102, 4544, 4049,                               /* 低5-7 */
};

/*
*  【小跳蛙简谱数组】
*    编码规则:低字节为节拍数,高字节为音符(简谱码)
*/

uint8_t Music_XTW_Tbl[] =
{
        0x52, 0x51, 0x51, 0x52, 0x32, 0x22, 0x22, 0x34,
        0xE2, 0xE1, 0x11, 0x22, 0x12, 0x22, 0x52, 0x34,
        0x52, 0x51, 0x51, 0x52, 0x32, 0x22, 0x22, 0x34,
        0xE2, 0xE1, 0x11, 0x22, 0x12, 0x22, 0x32, 0x32, 0x42,     /* 快 乐池 */
        0x54, 0x52, 0x32, 0x54, 0x52, 0x32,                       /* 塘 栽种了 梦想 */
        0x82, 0x82, 0x82, 0x72, 0x62, 0x22, 0x22, 0x32,           /* 就变 成海 洋,鼓 的眼 */
        0x44, 0x42, 0x22, 0x44, 0x02, 0x22,                       /* 睛 大嘴 巴 同 */
        0x62, 0x62, 0x62, 0x51, 0x31, 0x32, 0x32, 0x32, 0x42,     /* 样 唱 得响亮。借 我一 */
        0x54, 0x52, 0x32, 0x54, 0x02, 0x32,                       /* 双 小翅 膀 就 */
        0xA2, 0xA2, 0xA2, 0x91, 0x81, 0x84, 0x82, 0x72,           /* 能飞向太 阳,我相 */
        0x64, 0x62, 0x52, 0x43, 0x41, 0x32, 0x21, 0x11,           /* 信 奇迹 就在 身 */
        0x18, 0x22, 0x32, 0x22, 0x32,                             /* 上。啦 啦 啦 啦 */
        0x18, 0x22, 0x32, 0x22, 0x32,                             /* 啦,啦啦 啦啦 */
        0xE8, 0x22, 0x32, 0x22, 0x32,                             /* 啦! 啦啦 啦啦 */
        0xE4, 0xE2, 0x12, 0x24, 0x22, 0x52,                       /* 有你相伴 Leap */
        0x38, 0x22, 0x32, 0x22, 0x32,                             /* frog。啦啦啦啦 */
        0x18, 0x22, 0x32, 0x22, 0x32,                             /* 啦,啦啦 啦啦 */
        0xE8, 0x22, 0x32, 0x22, 0x32,                             /* 啦! 自信 成长 */
        0xE4, 0xE2, 0x12, 0x24, 0x22, 0x52,                       /* 有你相伴 Leap */
        0x38, 0x02, 0x02,                                         /* frog。 */
        0x00,                                                     /* 结束符 */
};

网友A:
这个有创意,虽然亮度可能低点,但是确实好

网友B:
我感觉能自动同步比较实用,不用对时了,适合懒人,哈哈哈哈

网友C:
做两张版正贴,其中一张当透光膜,当然程序得改

网友:
不直接打孔更透

网友:
创意真棒!透光问题确实挺麻烦……

网友:
大哥你真牛逼,忒有创意

网友D:
这样是不是得把LED的亮度弄高一些呀,不然看不见

网友:
这创意我给99分,还有一分暂扣,免得你骄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创意,虽然亮度可能低点,但是确实好

谢谢!亮度实际上不低,比普通数码管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能自动同步比较实用,不用对时了,适合懒人,哈哈哈哈

是的,这个版本只是试验下可行性,目前来看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两张版正贴,其中一张当透光膜,当然程序得改

想过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市面上常见的扣个塑料或亚克力外壳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是不是得把LED的亮度弄高一些呀,不然看不见

不用,PCB透光性很好,再说LED直接焊在板子上的,离得近,亮度很高

网友:
好设计,好创意,可以申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市面上常见的扣个塑料或亚克力外壳那种 ...

至少不是背光亮,也省电不少

网友:
创意挺好,显示效果很漂亮的。

网友:
非常有创意的方法,以后可以跟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