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把市售开关定时器工作时指示灯不亮改为工作时亮

楼主(2023-02-11):
市售开关定时器,定义为工作时指示灯不亮,不符合人们习惯思维,非常别扭。于是小改一下,使之符合习惯。原定时器内无零线,需引入一根零线供发光二极管用。改好后要记得把定时器面板上不亮的"不"字用刀刮去。如图

网友A:
改成红绿双灯不是更好?

网友:
我也想说双色指示灯更好。

网友:
指示灯亮时间到。

网友:
改成工作时灯亮比较符合逻辑,赞

网友:
还是专业的

网友:
确实,在前面也加一个指示灯

网友:
改改更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红绿双灯不是更好?

三个理由不要红绿灯,一,红录灯应该是开关切换在A丶B两个触点工作状态的指示才适用,类似于双向切换开关。而定时器只有类似于逻辑电路的0与1,有输出为1亮,无输出为0灭,更符合实际。二丶单灯更符合环保理念,节约材料与能源消耗。三丶尽量保持原面板的美观整洁。

网友:
工作时亮灯确实是符合习惯。

网友B:
设计师的思维和常人不一样啊

网友:
这样改更实用。

网友C:
设计思路不对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师的思维和常人不一样啊

应该是成本和售价问题,

网友:
你可以把其他也刮一刮 留下: 工作 灯。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改了确实更符合使用习惯。

网友:
楼主的改制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理由不要红绿灯,一,红录灯应该是开关切换在A丶B两个触点工作状态的指示才适用,类似于双向切换开关 ...

既然来了零线,改双灯灯很容易啊。

负载开路应该两个灯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思路不对

厂家应是考虑成本,另外接线少更容易一般电工操作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