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电钻里面拆了三节18650动力电池 可不可以用在充电宝或者蓝牙音箱里面

楼主(2023-02-11):
从手电钻里面拆了三节18650动力电池,问一下大家这个电池可不可以用在充电宝或者蓝牙音箱里面?能不能取代普通的18650电池?有知道的小伙伴,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A:
看一下容量放电一致没问题就可以

网友:
这种容量一般比较低,好处是可以设计成大电流充放电

网友:
容量本身就低,拆机的更低了

网友:
估计比较鸡肋.

网友:
能用不过要看用的爽不爽

网友:
放电测下容量,说不定还不如原来的容量大

网友:
可以的,与众不同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容量放电一致没问题就可以

用在蓝牙音箱上可以不?

网友:
要求不高,当然可以。比如不在乎续航,,,,

网友B:
如果是品牌电钻的原装电池还是很不错的。如果是杂牌的电钻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杂牌的电钻里多数没有好电池。

网友C:
多数时候是其中一节性能下降厉害,充放电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品牌电钻的原装电池还是很不错的。如果是杂牌的电钻那就不好说了。 ...

博士原装手电钻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数时候是其中一节性能下降厉害,充放电测试一下

怎么测试电池容量啊?我没有测电仪

网友:
这个是动力型电池,充电宝是照明型的,应该是同品种同型号可替换的。不是一个厂家生产,功能不一样的充电电池最好不要混装。

网友:
  索尼动力电池  容量应该不大   可以用 巡航时间问题

网友:
只要有电压有容量就可以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测试电池容量啊?我没有测电仪

充满电后点亮灯泡直到灯泡亮度变暗,测出电流/时间/电压,它们的乘积就是容量。

网友:
如果是电量充足的动力电池,用在蓝牙音箱中是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