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食堂餐补合并到门禁卡一体了,手机就不能 模拟这张门禁卡了

楼主(2023-02-11):
手机中有NFC功能,可以模拟 单位的门禁卡,但单位现在把食堂的餐补合并到门禁卡一体了,手机就不能 模拟这张门禁卡了

我想请问各位老师,  餐补合并到门禁卡一体了,  有没有办法,让手机继续模拟单独的门禁卡功能?
进单位门要刷门禁卡,我的门禁卡都弯了,我觉得门禁卡要是做成小卡就好了。 大卡反正我觉得很容易弯折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复制试试  门禁要是读卡号随便复制  要是加密的要研究

网友:
感觉这个难度不低

网友:
不是动态码就简单,要是动态码就难了,动态码每刷一次卡数据都变,有算法的。

网友:
看芯片还是不是m1 是m1就可以提取数据 门禁卡饭卡都模拟都行

网友:
防复制了,不好弄

网友A:
都是什么卡,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什么卡,没说清楚

不好意思,我不懂这是什么类型的卡,请问老师,如何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卡?

网友:
没必要去折腾了,过一段时间你们单位会升级的 升级成刷脸

网友:
饭卡是IC加密卡  估计不太行  可以把卡熔化了取出芯片粘到手机壳上

网友:
如果餐补的卡有钱存在里面,那还是不要搞了,如果只是个加密卡,可以尝试买个读卡器破解下。
只是想要小卡的话可以网上买那种没有芯片的扣卡,然后把这个卡的芯片抠出装到这个扣卡里面,这种完全没问题。

网友:
这个可能加密了.单独的门禁卡只是其中的一个分区储存门禁卡数据,现在又加了餐补,复制数据更复杂了.

网友:
可能加密了.不然餐费就没法控制了。

网友:
一般门禁只是对比一下卡片的序列号。后面的加密数据不管。
食堂肯定是要用后面的加密数据。

淘宝买套复制设备,可以读出所有的数据,自己随便写一张序列号一样的卡,就可以刷门禁了,大卡,小卡,还是贴片,随意。也可以复制手机里。
食堂只能用原卡了。

网友:
这个卡手机可以防止门禁,食堂吃饭不行

网友:
小区电梯是加密卡,有解密的文件怎么复制到手机里

网友:
这要看食堂是不是直接读写IC卡扇区的,如果是读写扇区记账的一般都会加密,没密码没得办法复制的,我估计是加密扇区的,这样就导致了门禁也复制不了,因为门禁一般是通过卡内的卡号来识别的,虽然卡号不受加密影响,但很多钱包检测到卡是加密的就不会去复制了

网友:
食堂吃饭也是刷这个门禁卡吗?你现在问题是手机可以模拟门禁卡只能刷单位门,无法刷食堂感应器对吧!个人觉得刷食堂消费需要输入金额交互确认。功能比刷单位门复杂了一些。

网友:
不论是大卡小卡,其实里面的芯片都很小,用强光手电照射门禁卡芯片、线圈的范围,如果不大的话直接裁剪下来放手机壳里

网友:
我们这食堂和门禁早就换人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