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华硕S4100V笔记本电脑更换电池

楼主(2023-02-11):
拆机前先来一个正面图片

背面照片

可以看到笔记本的名称和型号

螺丝拆下来后用翘片延边上一点点翘就行了

这个螺丝上面贴的有一层透明膜,翘下来后才能拆螺丝

打开后盖内部全貌

这个128G的固态盘

无线网卡

两个电池对比

准备更换的电池

内存插槽,可以用来升级

这个是电池的接口,不锈钢的卡片要往后面推一下电池接口才能拔下来

拿了张A4放螺丝的,装完机才想起来没拍照片

最后亮一下拆机工具,买电池时老板赠送的一套拆机工具,真的不好用,螺丝刀一点磁性都没有,差点把螺丝给搞丢

最后跟坛友请教一下拆下来的电池怎么处理,直接丢还是能在其他地方用。

网友:
基本没啥用,我有一堆拆机电池,都在吃灰

网友:
小螺丝刀没有磁性,我一般是先在螺丝到上吸上一小块磁铁,然后就有磁性了

网友:
直接丢,放在家里不安全.

网友:
换的是山寨电池吗?

网友:
明显不是原装电池,拆过不少这样的非原装电池了,这类品牌代用电池还是缺少保护线路,有一定的使用风险

网友:
电池都内置了啊

网友:
电池内置是不是增加了散热的负担,

网友:
螺丝上还贴膜,用心

网友:
不知电池耐不耐用

网友:
不錯 動手能力強

网友:
不知道这换下来的电池怎么处理好,扔了污染环境,留着没什么用还占地方,

网友:
以前手机电池送的工具好像比这个好些,至少有磁性,现在都送的啥呀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换电池没有锁了吧?

网友:
又可以管两年,笔记本电池是硬伤

网友:
拆下来的电池装挂钟上,充一次电可以用上好几年了

网友:
没多余零件,拆的不彻底。

网友:
聚合物电池不太省心

网友:
换上的电池好用吗?原装电池好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