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128G变1G(扔了两张,悔惨了,见后图)

楼主(2023-02-11):
如题,格式化后只有1G了,没搞懂,上图片了。

网友:
低格一遍看看

网友:
FAT格式貌似最大只能分配1G空间

网友:
用FAT32或者NTFS格式重新格式化看看

网友:
你看看你买的是什么价格,这卡做工就是1G的

网友:
卡没坏就不错了

网友:
用FAT32或者NTFS格式重新格式化,如不行,那就是李鬼了。

网友:
扩容盘?    仔细鉴别一下吧

网友:
扩容卡,本来就是1G

网友:
露出真面目了。

网友:
也许原来就是1G的

网友:
你看看你买的是什么价格

网友:
应该是扩容盘

网友:
正常格式化不可能这样吧,很可能是扩容盘。

网友:
品牌都没有听过

网友:
扩容忒厉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