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阵列卡对普通主板兼容性问题讨论

楼主(2023-02-11):
以前买过一次lsi的阵列卡,放微星的b360m迫击炮上是直接没任何反应,不知别的。

最近又想起这事儿,目前使用的华硕TUF b360-plus gaming 主板,然后,我问了华硕的客服,说是这个主板不支持PCIE拆分,也就是说PCIE插上阵列卡是无法识别的。
(本人这方面属于小白,听客服的意思应该就是说主板要支持pcie拆分,才能识别阵列卡)。后来客服还发了一个目前华硕主板支持拆分的兼容列表,
发现只有高端的主板才支持拆分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说一般的中低端主板就无法使用阵列卡了。类似lsi 9217这类阵列卡跟我无缘了~

网友A:
你要吗换Z370的主板,要么就换阵列卡,你还有什么选择吗?

网友:
阵列卡和PCIE拆分是两码事儿吧
除非你的阵列卡是多个NVME或者U2硬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吗换Z370的主板,要么就换阵列卡,你还有什么选择吗?

不知道嘛,所以问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嘛,所以问一下啊

去电脑城找熟人,借板子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电脑城找熟人,借板子试试就知道了。

多年前电脑城混迹过,现在连电脑城都被拆的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也买过,插上之后是免驱的,开机以后不进主板开机动画,而是进入阵列卡的启动界面,等阵列卡慢慢悠悠的启动完了才进入主板的开机动画。用了这种卡之后主板的睡眠功能就会失效,休眠以后恢复会蓝屏

网友B:
我的主板是z170,你把阵列卡插在主板最下面的pcie试试,那个pcie一般是pcie x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板是z170,你把阵列卡插在主板最下面的pcie试试,那个pcie一般是pcie x4

你这个当时也算高端主板芯片组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当时也算高端主板芯片组了吧

当时还不错,可惜nvme走的的南桥的通道

网友:
就是这个卡  DELL Perc H700 SAS 阵列卡
发热量惊人,散热片烫手

网友:
刚刚问了下度娘,还真有这分叉,意思是可以自由组合PCIe通道,但布线后就确定了不能改,不过貌似有种转接卡来分叉的

网友C:
阵列卡还是用到服务器主板上才稳定,用阵列卡的目的是为了稳定,长时间运行系统。

网友:
没玩过,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阵列卡还是用到服务器主板上才稳定,用阵列卡的目的是为了稳定,长时间运行系统。 ...

我用阵列卡的主要目的是 可以用性价比高的sas二手硬盘。稳定性没那么要求高

网友D:
1、阵列卡与是否支持PCI-E通道分拆完全无关
2、使用阵列卡必须在阵列卡界面配置,也就是必须使用CSM功能,并打开存储Opt选项
3、PCI-E通道数其实可以互相兼容,LSI 9217是PCI-E 3.0 8X的扩展卡,你插在16X上也可以用,或者插在开尾的1X/2X/4X/8X也可以识别
4、如果打算在扩展卡上启动系统,参照第二条,否则是绝对无法作为启动盘的
5、如果条件允许,建议使用纯扩展卡,大部分情况下RAID卡价格很高配置很复杂,如果RAID硬盘出现变动可能全盘清空,非常麻烦
6、这种RAID卡非常极其特别的烫手,注意做好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阵列卡与是否支持PCI-E通道分拆完全无关
2、使用阵列卡必须在阵列卡界面配置,也就是必须使用CSM功能, ...

首先十分感谢这位坛友的精彩准确回答。
我之前微星b360m主板上的折腾让我有些犹豫啊,之前来回折腾了好久,运费什么都算了, 时间精力搭进去还没任何效果。
那个主板插上阵列卡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当时买的也是LSI的9217i直通卡。it模式 。

关于q1,华硕客服看来是完全误导我了
那么下关于q2,csm功能是主板的一个功能吧。
关于q3,我主板有2个pcie 16x长度的插槽,主插槽接的显卡。接口数量如图
q4 我现在用的nvme固态硬盘做的启动盘,也不打算用扩展卡作为启动盘

q5有点疑惑,纯扩展卡就是指直通卡吗?raid我不打算用,说白了还是觉得sas硬盘便宜才准备搞一套支持sas硬盘的设备来用的,

q6倒是早有所闻。

1、阵列卡与是否支持PCI-E通道分拆完全无关
2、使用阵列卡必须在阵列卡界面配置,也就是必须使用CSM功能,并打开存储Opt选项
3、PCI-E通道数其实可以互相兼容,LSI 9217是PCI-E 3.0 8X的扩展卡,你插在16X上也可以用,或者插在开尾的1X/2X/4X/8X也可以识别
4、如果打算在扩展卡上启动系统,参照第二条,否则是绝对无法作为启动盘的
5、如果条件允许,建议使用纯扩展卡,大部分情况下RAID卡价格很高配置很复杂,如果RAID硬盘出现变动可能全盘清空,非常麻烦
6、这种RAID卡非常极其特别的烫手,注意做好散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十分感谢这位坛友的精彩准确回答。
我之前微星b360m主板上的折腾让我有些犹豫啊,之前来回折腾了好久 ...

阵列卡插上没反应就是因为CSM没打开,CSM是传统扩展兼容模块,也就是模拟早期Legacy BIOS启动,启动的时候会挂载所有老板卡自己的固件,这也是为毛以前插独显的机器第一屏一定是显卡LOGO或者显卡POST的原因,这个功能还支持RAID卡、硬盘扩展卡和IO扩展卡,表现为开机会加载一个扩展卡自检或者信息提示屏幕内容,你买过的LSI 9217插在老电脑上一定会看到这个也是因为BIOS工作模式默认运行在Legacy BIOS

你的卡是8X的,第二条16X必须给这个卡用,大部分情况下主板第二个PCI-E 16X都只有8条甚至4条通道,既然都是PCI-E 3.0的话就尽量给LSI安排上

纯扩展卡不代表直通卡,所谓直通是表示硬盘通道扩展主控本身支持运行在兼容式AHCI模式下,好比以前IDE的也能直通,因为人家遵守协议,有一个基础驱动就可以带起来,对应的还有xHCI,也就是USB 3.0之类的

RAID卡的话大概率是强制使用RAID功能的,建议出掉,自己买纯扩展卡然后运行在UEFI模式下,这样扩展卡可以不参与系统引导也就不会强制让系统启动的时候停留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去检查发现硬盘显示内容啥的,有些还会强制引导系统二次启动,这个特别妖,所有支持启动的扩展卡无一幸免

SAS固然便宜,但是如今世道SAS比矿还矿的可能性非常高,不建议入,老实点用NAS盘或者监控CMR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阵列卡插上没反应就是因为CSM没打开,CSM是传统扩展兼容模块,也就是模拟早期Legacy BIOS启动,启动的时 ...

纯扩展卡有哪些型号呢,请推荐几个吧
其实现在的二手盘不光是sas,sata盘也默认矿卡啊
10t以上的氦气盘有的老哥也说漏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扩展卡有哪些型号呢,请推荐几个吧
其实现在的二手盘不光是sas,sata盘也默认矿卡啊
10t以上的氦气盘有 ...

四口原生的SATA纯扩展卡我用过的只有两个推荐:Marvell 9215、JMB585,双口的话ASM1061相对比较快一些,求稳就Marvell或者JMicron,术业有专攻

SATA默认非矿全新盘有是有,价格还跟2009年持平而已,让人有点消费不起,但是舍得掏钱还是可以有的

氦盘一定会漏气,这个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