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打印正常但是打印机图标不见了没法设置共享打印

楼主(2023-02-11):
win7上连有打印机LJ2400L,很久了一直打印正常。

现在想共享这台打印机,但是找不到打印机的图标
正常打印

没有打印机图标但有这个,这个名称就是这台电脑的名字。

单击图标后:

双击图标后:

服务已运行

已尝试卸载打印机驱动后重新安装,依旧。

感谢各位热心人的指点,深受启发。
按5楼坛友的办法,已成功实现共享打印。
但不知这种不显示打印机图标是不是电脑还是有问题........
谢谢。

网友:
换个官方打印机驱动试一试,不用系统自带的

网友A:
要先设置共享吧

网友B:
重新安装下驱动

网友:
@hcl7266880 你这张图片,点左上的打印机,然后选择属性,就弹出打印机属性窗口,再点上面的 共享,就可以设置共享打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设置共享吧

没有图标,这哪里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下驱动

已试过多次……

网友:
双击电脑名称能打开打印对列?那能不能直接当电脑名称那个是打印机?右键有没有首选项和属性?

网友:
整个路由刷个鸡当打印服务器,你会发现稳得一b,从来不担心这些鸟问题…

网友:
换个打印机驱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