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马宝购买交流内阻仪表头组装内阻仪

楼主(2023-02-11):
49块加6块买个表头和四线夹,加上手头的充电口和废旧14650电池组装而成,没办法对照误差,但是看卖家b站测试的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不足就是不能显示小数点。

楼主:
拆了个旧的鼠标电源开关,还有一个牙线盒

网友:
亮一下屏,也好打一下眼

网友:
想不到牙线盒还能这么利用,我得去捡来

网友A:
不直接整之前坛子里经常见到的那个什么电桥

楼主:
点亮的图片来了,开机先显示供电电压,然后是底数,短接后归零,随手找个干电池,保持开尔文夹打开测量内阻122毫欧左右,应该是废了的。

楼主:
量程最大2欧姆,1欧以下显示没有小数点,超过1欧显示1.xxx,有精密要求的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直接整之前坛子里经常见到的那个什么电桥

太复杂了用不到,这个50左右搞定,也就大约看一下内阻给电池分下组

网友:
毫欧能测吧?

楼主:
就是毫欧,1-999毫欧,超过1000毫欧之后显示的是1.几几欧姆,最大1.99欧姆

网友B:
和我之前在坛友那买的差不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083-1-1.html

网友C:
看着还不错,就是内部接线看着有点乱

网友D:
牙线盒标签没撕掉,差评

网友:
这牙垢毫欧表不错,如果再把线路图分享出来就完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还不错,就是内部接线看着有点乱

带孩子抽空焊起来的就没考究了,功能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之前在坛友那买的差不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083-1-1.html

一样一样的,我没选电池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牙线盒标签没撕掉,差评

不好撕,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