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罗技鼠标M590被我搞坏了,大神帮忙看下还能修好吗

楼主(2023-02-11):
型号M590,用了还没两个月,供电是1节5号电池,买了个可以micusb 充电的5号电池,第一次充,电池在鼠标没取出来就直接充电池了,电池充满了,鼠标啥都没反应了。。。应该相当于鼠标直接接的5v供电烧了,
又买了个二手的,这个就吃灰了,大神帮看下,还能修好吗
手机不在身边,照片是在社区找的,几个看不清的小元件我标在上面了,就蓝牙芯片型号不一样
谢谢。。

网友:
这么容易坏的吗
会不会有什么保护电路起作用了,可以查一查

网友:
我来帮你顶起来找高手

网友:
我来帮你顶起来找高手+1

网友:
肯定能修,论坛高手多,元件坏了换元件,芯片坏了换芯片,程序坏了烧程序,板子坏了打新板

网友A:
不懂:“买了个usb 5号电池,电池没取出来,就直接插鼠标里充电”  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
前两天看到一个帖子,正负极原来是1.5v,充电的话直接5v了
你这挂得太冤了呀
修我不会,但是我知道这鼠标是自带升压芯片的,不是升压芯片烧了,就是后续主控烧了,麻烦了,好可惜

网友:
5V直接烧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冲啊...

网友:
主控坏了恐怕就只能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买了个usb 5号电池,电池没取出来,就直接插鼠标里充电”  这句话什么意思。 ...

相当于 直接给1.5V设备通了5V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买了个usb 5号电池,电池没取出来,就直接插鼠标里充电”  这句话什么意思。 ...

型号M590,还没两个月,买了个usb充电器, 鼠标是5号电池的,电池没取出来,就直接插鼠标里充电,然后就o了,,,啥都没反应了

这样就通顺了

网友:
顺着供电查

网友:
鼠标换微动是做多的维修,你这种放弃了吧

网友:
烧,不如直接买个二手的

网友:
通顺了,但还是不解,这个鼠标是带USB充电口的吗?不然怎么5V给5号电池充电?不会是自己从usb充电器接线出来充的吧?那应该也不会用5V充1.5V的电池才对啊!
电压高了估计就标的几个IC烧掉了,不知道主芯片有没有烧,找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如果有的话直接给主芯片供电试试,没有资料的话还是放弃吧。

网友:
上电手摸C20试试烫手不?发烫干掉就好,先试试

网友B:
同样没太看明白。。。
M590 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个使用一节AA五号电池的无线鼠标,你怎么用充电器给其充电? 难道鼠标上带USB接口?

网友:
新的直接走售后试试,逻辑一般保修都比较长,基本都是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没太看明白。。。
M590 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个使用一节AA五号电池的无线鼠标,你怎么用充电器给其充电?  ...

供电是一节5号电池,买的可以插micusb充电的5号电池,第一次充,以为电池不取下来也没事,电池在鼠标里直接插的usb充电,相当于鼠标直接5v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