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池内阻测试仪测量了几种常见电池的内阻供大家参考

楼主(2023-02-11):
买了一个电池内阻测试仪,于是就测试了几种常见电池的内阻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1号碳性电池0.2欧姆,有效期到2023年4月,

CR2032电池加上面的1号电池一起测量,CR2032电池内阻大约是48.1欧姆,

7号碱性电池141毫欧,

5号碱性电池105毫欧,

5号镍氢电池24毫欧,

14500锂电池55毫欧,

18650锂电池46毫欧,

18650锂电池27毫欧,

18650锂电池26毫欧,

18650锂电池15毫欧。

网友A:
你这内阻仪准吗,内阻这么低?

网友:
感觉很正常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内阻仪准吗,内阻这么低?

没有对比的仪器,测量结果只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内阻仪准吗,内阻这么低?

最后一节18650电池是动力电池,内阻小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内阻仪准吗,内阻这么低?

动力18650内阻只有10mΩ左右

网友B:
别的我都能理解,为什么2032的内阻会这么低?
不应该啊

网友C:
楼主是卖偣量电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卖偣量电池的吗??

倍量电池买的多一些,还有力神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别的我都能理解,为什么2032的内阻会这么低?
不应该啊

单位是欧姆,48欧姆不算低了,为此我测试了同类电池

全新假松下2023----17.6 Ω
全新双鹿2016----35.8 Ω
2.8v左右真松下2023---46.5 Ω

网友:
哦哦,欧姆啊,我以为是毫欧呢,难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位是欧姆,48欧姆不算低了,为此我测试了同类电池

你这个标签有点意思啊

楼主:
LR44纽扣电池6.6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位是欧姆,48欧姆不算低了,为此我测试了同类电池

感谢测试分享!

网友E:
出厂一年内的全新 CR2032,内阻基本都在 10Ω 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厂一年内的全新 CR2032,内阻基本都在 10Ω 以内。

哦!没测过!

网友:
有内阻仪确实方便,不过估计使用频率不会太多吧!

网友:
不玩内阻仪了。以前觉得电池最重要的参数就是内阻。遇到几批6-8毫欧的电池才放电300多-500多毫安时。后面就以放电容量为主要参考标准。

网友:
内阻仪不测电池,也可以当毫欧表使用。

网友:
基本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