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个DELL服务器拆下来的Perc H700 SAS 阵列卡

楼主(2023-02-11):
戴尔服务器用的lsi阵列卡,有512M缓存

卡的正面,PCIe x4接口,主控芯片有散热片,运行的时候散热片温度很高,烫手的程度

卡侧面

卡背面

这个卡的缓存可以像内存条那样拆下来长得也像内存条,只有512M

这卡是免驱的,主板上插上这个卡开机,开机后不会进主板的开机启动画面,会直接进阵列卡的管理界面,等阵列卡慢慢悠悠的启动以后(大概一分钟),才能进主板的启动画面正式开机启动。用了这个卡以后Windows10的休眠功能会失效,休眠恢复以后会蓝屏

网友A:
那么你的硬盘线和硬盘呢?

网友B:
温度真不低,板子都烤黄了

网友:
老型号的该淘汰的就淘汰吧,现在阵列卡低功耗,速度也快

网友C:
很多阵列卡都是单独配内存的,不奇怪吧。
另外,阵列卡的速度很快,发热量高太正常了吧。

网友:
板子都烤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的硬盘线和硬盘呢?

硬盘线没拍,一拖四的 sas接口,硬盘是10000转容量只有300多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真不低,板子都烤黄了

这东西运行的时候得八九十度,比显卡的温度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阵列卡都是单独配内存的,不奇怪吧。
另外,阵列卡的速度很快,发热量高太正常了吧。 ...

估计是芯片制程太落后,频率高发热量大

网友:
512MB的大部分都是老卡,最多SAS 6G,支持RAID5,没有缓存电池,用处不大。

网友D:
真心没必要用SAS的硬盘了,PCI-E的硬盘速度就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心没必要用SAS的硬盘了,PCI-E的硬盘速度就很快。

sas盘二手便宜啊

网友:
现在SSD这么便宜还要SAS干什么,不方便用。

网友:
太老了,换新阵列卡吧

网友E:
可以哦,可惜pcie接口用不了

楼主(2023-04-04):
引用 网友E:
可以哦,可惜pcie接口用不了

这个就是PCIe接口的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也弄了个SAS的硬盘,以前没接触过这种接口协议的硬盘,了解后发现这种硬盘应用面太窄,对个人来说几乎没啥应用价值。

网友:
应该与时俱进

网友:
还有缓存  高档货

网友:
其实现在服务器阵列卡用哪种真的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