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电磨改Type-C充电口

楼主(2023-02-11):
看大家都在改c口。把这个电磨也改了

网友:
小改造,大用途。

网友A:
为什么你这个电路板上代芯片的

网友:
小充电板就是固定成问题?

网友:
看来得去买点C口备用

网友B:
这个是升压小板吧,诱骗C口快充输出9V或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升压小板吧,诱骗C口快充输出9V或12V?

诱骗输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这个电路板上代芯片的

诱骗输出12v。手头有各个电压的小玩意。公用一个手机充电器。

网友A:
这个是单锂电的,诱骗岂不是炸了
是不是这样,这板子买回来代这功能,接不同焊点,会有不同电压这种
多功能板子,你接的是5v的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单锂电的,诱骗岂不是炸了
是不是这样,这板子买回来代这功能,接不同焊点,会有不同电压这种
多功能 ...

这个是插电的。不带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插电的。不带电池。

哦哦,这样啊,我以为是带电池那种
那这电路板是多功能的还是只能诱骗一种电压的
如果多功能,我也搞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这样啊,我以为是带电池那种
那这电路板是多功能的还是只能诱骗一种电压的
如果多功能,我也搞几个 ...

多档电压。短接不同触电实现更改电压。

网友:
这个方便是方便了,但是会不会出现那种,就是不小心线接头就断了的情况
常用工具,有时候吧,线接头的弯折在所难免,c口又精密脆弱,也是个问题

网友:
这电摩我也有一个

网友:
电流能够用吗?

网友:
等着天下大一统

网友:
加电池更方便

网友:
统一接口,可以省掉各种不同接口的线

网友:
改了会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