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tx电源待机功耗都用那里了

楼主(2023-02-11):
本想整合一下家里的网络设备供电,基本都是光猫+路由器+交换机+nas存储这些,都是12V供电,占用插板好多接口。想用淘汰的atx电源集中供电,剪线改完发现待机就有十瓦的功耗(排除电源风扇)。这样相当于多接一个路由器了,不太环保,利旧失败。请教一下这些功耗都是那里消耗了?试了一下电源适配器就会好很多。

网友:
5V待机怎么又那么大功率呢?PFC?

网友A:
待机功耗确实有点高
同一个电源拆下来再测量,通电后就是6瓦到10瓦这样了,装上电脑关机后,待机功耗缩减到1w多这样,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做到的

当然每一个电源效率不一样,建议实测一下看看,不行就手动开关吧
觉得麻烦就直接买一个12v电流稍大点的,把设备供电都接上,效率多少能提高些

网友B:
貌似ATX电源有标准的,好像是铜牌的待机功耗要低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ATX电源有标准的,好像是铜牌的待机功耗要低不少。

牌子老多了
铜牌80%
银牌85%
金牌90%
白金92%好像
反正就是贵,但是二手的,还有矿渣,那是真的香
长城巨龙,鑫谷gp1200,都是千瓦左右的,经过矿老板审查的好电源
曾经卖到百元左右包邮
还有鑫谷gp650,700这些型号,据说也是显卡带的,被拆出来单独卖,也是好东西,价格还便宜

网友:
atx辅助供电待机只有1w左右,短接绿线待机高 里面都有假负载电阻,拆除后 功耗能降低很多

网友:
待机功耗高,有几种电源
1.单路磁放大结构,每路输出带了负载电阻
2.使用主动PFC、同步整流技术的大功率电源
3.自带RGB显示屏或者各种检测功能的电源

网友D:
待机功耗就是独力的5v电路
老式就是一个单5v 0-3A的电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功耗就是独力的5v电路
老式就是一个单5v 0-3A的电源电路。

楼主这改造的,肯定不只待机电源了,是空载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功耗确实有点高
同一个电源拆下来再测量,通电后就是6瓦到10瓦这样了,装上电脑关机后,待机功耗缩减到 ...

我估计是主板让电源待机了。你短接pw-on,电源是全启动状态,即便没输出功耗也低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牌子老多了
铜牌80%
银牌85%

我买的长城巨龙750w半模组,149,大概2年前。关机时风扇似乎有些卡的刮愣瓜愣声,运转时就很安静了

网友:
上一个蜂窝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