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想买个电瓶充电器,推荐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23-02-11):
21英朗,开的不多,目前一年4000,车快两年了,今天电池亏电,想买个充电器,时不时的充充电,淘宝上看太乱了,尽管技术含量不高,也想找个可靠点的

网友:
21款英朗应该是AGM电池吧,严格来说AGM需要专用的充电器,但专用的价格自然贵的离谱,可以自己改一个14.5v恒压充,电流小点儿两三安

网友:
随便找个销量高一点的就可以了,什么鬼脉冲修复都是假的,能充满就行。

网友A:
如果把电瓶拆下来充电,管他什么牌子随便买,在车上充电就要注意不要超过14.4v了
牌子按需购买,好的贵,比换新电瓶还贵。便宜的也能用,大差不差,就看愿不愿意为了安全性多花钱了

网友:
  以前 出过一批 家乐福的  质量很好

  现在黄鱼还有   ……

网友B:
车子一般情况下不会亏电的啊,是不是加装的电器太多了,漏电?

网友C:
我有个美国密特agm电瓶专业充电器在咸鱼挂。坛友可以优惠

网友:
呃,车是放坏的,有充电的功夫,也可以溜一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子一般情况下不会亏电的啊,是不是加装的电器太多了,漏电?

大约一周前放车库了,没拔钥匙,好像钥匙也没关到底,但后来天天都要进车库也没见灯亮,是不是跑得少长期亏电了,没加别的设备,就是在后排两侧加了凯迪拉克的拉手灯,和前排阅读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美国密特agm电瓶专业充电器在咸鱼挂。坛友可以优惠

闲鱼上一搜,密特真买不起,光一对夹子有人就卖这168,充电器四位数,看看卖宗本的不少,这个怎么样呢,疫情期间买的车,不让外出,上班4公里不值得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电瓶拆下来充电,管他什么牌子随便买,在车上充电就要注意不要超过14.4v了
牌子按需购买,好的贵,比 ...

您好,为什么拆下来能随便冲,在车上就不能超过14.4伏,会影响车上电路吗,。第一次亏电,测电压才不到4伏,叫了保险公司搭电,启动后怠速了近半小时又开了不到20分钟去加油,在加油站加油时熄火后又启动不了,连指示灯都不亮,只能再叫搭电。回家借了个充电器充了不到5小时能启动了。可能我平时短途多,充的电不够发动车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电瓶拆下来充电,管他什么牌子随便买,在车上充电就要注意不要超过14.4v了
牌子按需购买,好的贵,比 ...

“车上充电就要注意不要超过14.4v了”,是怕损坏车上的其它电子元件吗?不过我觉得车上的电子元件不会工作上限电压就是汽车充电系统的电压吧?

网友:
坛里不是有人在卖现成的法拉电容套装么,整个一套就OK了,关键是长时间不开要断电,不然什么办法都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车上充电就要注意不要超过14.4v了”,是怕损坏车上的其它电子元件吗?不过我觉得车上的电子元件不会工 ...

汽车上限制电压就是14.6v ,超过这个这个电压就会提示发电机故障 蓄电池电压过高。

汽车上很多芯片电路都是按这个电压上限设计,大多留有余量,如果万一任何一个模块按着下限设计,死翘翘。一个汽车那么多电子模块,涉及厂家方案版本众多 不值得赌

很多便宜充电器注明买点修复模式 电压16v 甚至还有的接近20v,还有带负脉冲修复功能,如果电瓶是好的仅仅只是亏电 电瓶还有稳压功能不会让系统电压突然上升,(也就是拿16v 小电流充电器给12v亏电电瓶充电,电压都会被拉低到电瓶电压),如果电瓶坏了 或者充满无电流,电压会变成充电器充电电压。

我拆了很多版本ctek充电器,只有ctek零售版本才带修复功能(也会他特意注明要拆下电瓶才能使用此功能),其他定制版本(保时捷,路虎 宾利 玛莎)都会出厂就修改程序设计,废掉修复修复功能,就是怕用户不注意点上去了,甚至我怀疑温度补偿功能也被废掉了,(带有温度补偿电路,温度越低充电电压越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上一搜,密特真买不起,光一对夹子有人就卖这168,充电器四位数,看看卖宗本的不少,这个怎么样呢, ...

出去溜达半个小时就充的差不多了
我也是离单位4公里多点,用时12到15分钟,基本上能保证电瓶不亏电,三年多了,测得电瓶寿命还有60%多,电瓶是风帆的70A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上限制电压就是14.6v ,超过这个这个电压就会提示发电机故障 蓄电池电压过高。

汽车上很多芯片电路 ...

学习了。看样子搞个傻充限压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上一搜,密特真买不起,光一对夹子有人就卖这168,充电器四位数,看看卖宗本的不少,这个怎么样呢, ...

没有吧,我这个密特cxc2215ap挂880元,坛友看中可以优惠。咸鱼搜坛里这个名

网友:
才两年就开始亏电了,看来平时没注意多跑跑。

网友:
这种很好用,小巧玲珑

网友:
买个纽福克斯吧,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