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奇怪的手机现象

楼主(2023-02-11):
我的手机是红米note,手机刚买回来的时候删掉了若干自带app。前些日子需要录个屏,于是打开应用商店安装了小米自家app--屏幕录制。过了一阵子又需要录个屏,发现app不见了,我没卸载啊,也没多想,以为是误删了,于是又安装了一遍。又过了一阵又要录个屏,咦?app又不见了,难道又是误删了?于是又又装了一遍...昨晚又要录屏,屏幕录制app又又又不见了!这到底是啥情况啊?手机除了我没有别人用过,而且只有这一个app不见了,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红米手机,缺德呀

网友:
录屏不是自带的吗,下拉通知中心就能录屏啊,怎么删除的?

网友:
红米note9p路过,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基本没录屏过

网友:
这款手机不想要这款软件,不适合它

网友A:
好像是小米通病了,我的pad5pro也出现过,在小米社区问好像也有不少人出现过录屏app消失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隐藏的,下拉菜单中有

网友:
我的没消失 k30s内置录屏  下拉菜单中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小米通病了,我的pad5pro也出现过,在小米社区问好像也有不少人出现过录屏app消失的问题 ...

谢谢亲,原来别的用户也出现过啊,刚才去小米社区搜了一下,说是把miui优化打开就好了,我之前一直是关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亲,原来别的用户也出现过啊,刚才去小米社区搜了一下,说是把miui优化打开就好了,我之前一直是关闭 ...

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的miui for pad很弱智,开着miui优化只能左右分屏

网友:
红米跟小米是一家的吗?

网友C:
设置的应用管理里也没有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设置的应用管理里也没有么?

是的亲,应用管理里也没有了,我发现,关闭miui优化后,只要手机重启,屏幕录制就不见了(被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亲,应用管理里也没有了,我发现,关闭miui优化后,只要手机重启,屏幕录制就不见了(被删了) ...

应该就是bug,miui也不是那么强壮的,如果非要用录屏,装一个第三方的APP也不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bug,miui也不是那么强壮的,如果非要用录屏,装一个第三方的APP也不是不行。 ...

嗯,就是bug,好的谢谢哥

网友(2023-04-18):
真是个奇葩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