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机场路由器,

楼主(2023-02-11):
具体来说 千兆,可以买了之后直接机场/节点,**上网。
功能上,有动态域名功能,静态路由表功能,端口映射功能,自定义网址劫持。
实际上之前的wrd7500好像都有,但是没有机场功能。。。
有没有推荐或者刷好的。
直接小黄鱼买一个。

网友:
7621  老毛子固件

网友A:
京东云一代  刷潘多拉  就可以

网友:
软路由可以试试。爱快、openwrt等等

楼主:
因为 手残 所以只能买现成的刷好的。

网友:
啥叫机场路由器。。。

网友:
可以有带这个功能,但是必须你自己找机场。

网友:
黄鱼上看上哪个直接聊天问呗

网友B:
啥叫机场路由器,由科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东云一代  刷潘多拉  就可以

就是不会刷,手残。。。R4A千兆版,鲁班也都有。只能买个刷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叫机场路由器,由科普的吗

科 学 上网啊

网友C:
找个刷固件的基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刷固件的基本就可以了。

远程?
不是很多都要拆机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会刷,手残。。。R4A千兆版,鲁班也都有。只能买个刷好的

会自己设置不   我有个刷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程?
不是很多都要拆机么。。。

很多不需要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自己设置不   我有个刷好的

昨晚,在一个商家那已经下单了,一个e8820v2 刷好的老毛子 40块钱。。

网友:
来台小娱吧,弱电箱神器

网友D:
软路由最好  买个双网口1000M就可以  网络价一般200以内 D2550这种 功耗不高20W内 可以接受  软路由 功能最全 配置随时加 内存 硬盘随你DIY **上网插件也是最全的 而硬路由限制太多  稳定的版本可能没有你需要的插件  有你需要的插件 可能又有其他BUG  个人建议是双网口1000M CPU性能功耗的你自己看着需求买  加个8口1000M交换机配合扩展网口 再二级个AP  你想用单硬路由是很难实现完美这么多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路由最好  买个双网口1000M就可以  网络价一般200以内 D2550这种 功耗不高20W内 可以接受  软路由 功能最 ...

有个1037U小主机,不过折腾人,太麻烦。
正宗软路由太贵~

网友:
直接老母鸡wky,能刷armbian的机顶盒,docker跑个op走旁路,成本低,性能也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