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有高手给出一期改可调电源充电防反接保护电路制作的内容

楼主(2023-02-11):
在网上搜索后发现很少有改可调电源反接保护电路探讨的帖子,即便有也是定电压的。
对于0-100V改可调反映最多的问题充电不小心接反后损坏。
希望高手能探讨一下改装可调后加什么样的电路能防止反接不烧毁?谢谢!

网友A:
0-100V只能二极管了把,肖特基二极管,损耗电压小一点。电压范围小一点的话,有理想二极管,控制芯片加MOS做成一个板子的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的可控硅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
理想二极管成本好像有点儿高。
如果是充电用,可以考虑一下继电器组成的防反接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00V只能二极管了把,肖特基二极管,损耗电压小一点。电压范围小一点的话,有理想二极管,控制芯片加MOS ...

充电串二极管只防倒灌不防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串二极管只防倒灌不防反接~

说的有理,很多人都以为理想二极管防反接。实际是防倒灌。小范围电压的类似电动车可控硅防反接的可以。可调电源电压范围很宽,好像黄鱼上卖S-350改的可调电源说是完美解决了充电反接保护的问题,加10元就可以,也不知是不是真的。我怀疑仅是输出端反接二极管,并在输出回路串接保险丝而已。也不知是不是

网友:
开关电源不是有短路保护吗?即便接反最多就是烧输出电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串二极管只防倒灌不防反接~

请问 电源输出端并联一个防反接二极管有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 电源输出端并联一个防反接二极管有用吗?

电源带限流或短路保护的情况下,输出反并个二极管再串个保险可以实现简易的一次性反接保护。否则需要用电子开关组成的防反接保护电路,检测输出电池极性判定电子开关是否接通。高压小电流可以用可控硅,低压大电流可以用mos,类似电路网上有很多,输入串二极管只能实现输入防反接,输出串二极管只能实现防倒灌,电池接反相当于和电源串联直接烧毁二极管或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带限流或短路保护的情况下,输出反并个二极管再串个保险可以实现简易的一次性反接保护。否则需要用电 ...

我也弱弱的问一句,没经历过,没啥经验,

电动车充电器如果电池接反会烧高压部分还是低压部分,?还是短路保护一下又恢复原样?真的会烧开关电源吗?意思是可能会炸高压管吗?求大婶科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弱弱的问一句,没经历过,没啥经验,

电动车充电器如果电池接反会烧高压部分还是低压部分,?还是短 ...

电动车充电器一次侧都有过流保护一般烧不了,二次侧如果没保险或反接保护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充电器一次侧都有过流保护一般烧不了,二次侧如果没保险或反接保护会烧~ ...

是的,主要是没有实验过所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带限流或短路保护的情况下,输出反并个二极管再串个保险可以实现简易的一次性反接保护。否则需要用电 ...

类似的有,但是在宽电压输出的可调电源diy后,基本上没有找到,找到的都是电压范围很窄或者定电压的一些电路。大师帮忙找找能用的电路?万分感谢。

网友:
赞成11楼坛友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串二极管只防倒灌不防反接~

对哦

网友(2023-04-13):
二极管和整流桥只能防倒灌,反接照样烧保险或全烟火
还是用专用的电路,有各种防反接电路,分用电的和充电的
充电的不接对电池,就不会和前端的充电电路接通
用电的不接对电池,就不会和后端的用电电路接通

网友:
芯龙公司的网站上有很多产品资料,有推荐的电路,防短路,防反接

网友:
可控硅或者继电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