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两把斜口钳和电子钳用途上啥区别

楼主(2023-02-11):
似乎从使用效果上没啥区别?剪切能力斜口钳强一点。
那个电子钳为什么还有个阻挡?
斜口钳为什么还要标明 精密? 也就是说还存在不精密的斜口钳?

感觉这个斜口钳能替代电子钳

我想肯定有不同的用途,不然厂家不会区别?

对工具一知半解,在此向大家请教请教

网友A:
说有能切铜丝直径的,保证切口平整吧
铜丝超过直径可能损伤钳口
我见过有胶佬用那种超薄的,据说切模型会很平整,不过拿来剪手指甲都可能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有能切铜丝直径的,保证切口平整吧
铜丝超过直径可能损伤钳口
我见过有胶佬用那种超薄的,据说切模型会很 ...

这个解释应该很合理,不然厂家就是吃饱了没事干。

网友:
很明显剪切能力不同

网友:
电子钳又叫水口钳,原先的设计用途是用来剪塑胶制品的,后来也被广泛用于电子行业,剪非常细的元件脚或者导线。而斜口钳则偏重于电工安装,用于比较粗的电源线、电器内接线剪切。水口钳不能干斜口钳的活,斜口钳能干干水口钳的活,但是比较粗苯,干不好。

网友:
干细活的
还有干超精细活的
普通水口干中等活的
还有斜口钳,干粗活的

网友:
电子钳前面更短,而且薄得很容易断。据说是剪模型连接处的。

网友B:
剪的效果不一样,水口钳角度小,锋利,可以剪平,但是只能剪软的东西;斜口钳角度大,不锋利,剪不平,但是可以剪较硬的东西。

网友:
我特别费水口钳,因为我喜欢那5寸的钳子剪大东西,超负荷使用、、、、、、、

网友:
斜口钳比较贵

网友:
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混用,我用的是大号指甲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剪的效果不一样,水口钳角度小,锋利,可以剪平,但是只能剪软的东西;斜口钳角度大,不锋利,剪不平,但是 ...

说的很明白,赞同

网友:
精细的分类吧。

网友:
一个单边开刃 一个双边开刃

网友:
应该就是刃口角度不同,不太讲究的还是选斜口钳吧,耐用

网友:
这是水口钳,和斜口钳没啥关系

网友:
剪口面不同,水口更平整。

网友:
剪切能力不同

网友:
这两把有什么区别吗?恕我直言看不出来,图片看不出来水口钳还是斜口钳,

网友:
普通斜口钳不贵,钳口钨钢的贵些
可以剪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