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包商银行H的U盾国民z8d256芯片写固件的办法?

楼主(2023-02-11):
那个内行人能提示恢复初始下载(能重新下载我自己写的固件)的办法,可联系我重谢

网友:
把他改成时钟吗?那也算废物利用了。

网友:
做梦吧,这种都是非公开的,算机密了吧,就算有资料这种成品上用的一般也是otp的

网友:
偏门芯片,放弃吧。

网友:
把屏幕点亮应该算是比较实际的应用了!

网友:
别指望了。。加密的。国民的基本都是加密的。。。

网友:
液晶屏不错,用其他芯片驱动试试

网友A:
这银行不是破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银行不是破产了吗?

这银行资金链断了已经破产,后被国家银行收购变成了包头银行,
这是加密芯片,一般开发着会留下升级接口,比如通过串口或者USB发送升级指令或者清空指令,
清空后芯片可重新下载固件,液晶屏确实不错,也不清楚型号,这种废板子网上2元一片,拆了用还是很实惠的

网友:
国民主打安全,估计是带熔丝功能,不能再下载了。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