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摩托罗拉对讲机充电器烧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3-02-11):
摩托罗拉对讲机充电器烧了拆开看看!!次级线圈短路烧了。只是次级线圈烧了 整流电路完好,初级线圈完好! 看看这做工!!要是国产的机器估计都失火了!!

网友:
原装进口货,竟然坏了,太不应该了

网友:
不应该这么容易烧的

网友:
这个与变压器这种设计有关系,国产品牌进口品牌有什么区别?
当然,你硬要用山上产品来比,那就没办法。

网友:
应该是长期高电压或者重负载,貌似这个变压器没有加温度保护元件。

网友:
次级线圈烧了,有短路?

网友:
估计这就是插上,就没有拔下来过

网友:
就一个全桥加电容,话说电容 10A 是什么意思?好像还孕了。

网友:
山上的 摩托不会出这样的

网友:
烧得有些严重,很难修复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时国内仿的,摩托多仿机

网友:
这也能烧,证明品控设计太差。

网友A:
回帖弥补今天被无故扣的积分

网友:
搞了半天是个工频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帖弥补今天被无故扣的积分

好像是一直插着的,所以烧成这样。

话说貌似每天都要扣的,打卡就欠钱的模式。

网友:
这种充电器一般不易烧看这烧的挺厉害次级短路导至的

网友:
丑的哭 速度扔了

网友:
不这么容易烧的

网友:
进口的都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