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鱼跃YU300制氧机更换分子筛,解决制氧量下降问题

楼主(2023-02-11):
有台鱼跃制氧机,制氧量下降,显示1L出氧量90%但实际已经不出氧气了,压缩机和电路都没有问题,用牙签点燃,然后吹灭,靠进出气口无法复燃。分子筛该换了。

外壳拆机图就不传了,有坛友发过。

这一款比较早,出氧流量和含氧量不是实时检测的,从管路可以看出没有经过传感器,所以显示的含氧量只是个显示。

两个分子筛,这两个是交替工作的,所以正常使用时会听到哧哧的声音

松下螺丝,第一灌忘了拍照片了

打开的时候要小心,弹簧力度挺大的。

用钳子把过滤棉取出来。

这里边就是分子筛

往外倒,里边成块儿了

清理下里边的残余

全部倒出,搅了搅放到玻璃容器里放进微波炉加热下,然后试试看看能不能恢复。事实证明一点效果也没有。

那几个圈里的发白的是新买的。

装完试机,用牙签点燃,然后吹灭明火,只留一点点火星,靠近出氧口,看看能不能复燃。

刚一靠近出氧口,滋的一下就着了。效果恢复如初。

最后装外壳就没拍照片了。

网友A:
分子筛哪里买的

网友:
课代表总结:买了新的分子筛,替换完成,修复成功

看来这东西有点作用啊,那可以有,有机会搞一个去
血氧仪也配上,齐了
有备无患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B:
分子筛哪里买的,不同品牌通用吗?

网友:
换一次要多少?

网友:
楼主敢想敢干。

网友C:
一套制氧机可以用多久才需要换分子筛?分子筛贵不贵?

网友D:
还有这种高科技东西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套制氧机可以用多久才需要换分子筛?分子筛贵不贵?

20000小时吧     看你用多少级别的多重,93%的2斤一百左右吧。

楼主这种93的,一斤够了。。  60差不多。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种高科技东西啊?》

早就有了,用分子筛吸附空气中的氮气,吹出来的就是高浓度氧气,再加热分子筛脫去吸附的氮气,再吸附空气中的氮气如此循环制取高浓度的氧气。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可以循环?

网友:
视频教程
http://www.meipai.com/media/1204 ... roid&gid=2085386180

网友:
这个废弃德分子筛是不是猫砂原料

网友:
看起来象一些小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00小时吧     看你用多少级别的多重,93%的2斤一百左右吧。

楼主这种93的,一斤够了。。  60差不多。 ...

用不到20000小时吧,我家8F-2A3千多小时就50%了。

网友:
我的8F-2A更换一次需1公斤(没用完)1斤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子筛哪里买的

万能的某宝  大多数都是河南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子筛哪里买的,不同品牌通用吗?

通用的,好的可以买锂型分子筛,我买了一斤500g 还剩了点没用完。效果挺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