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12 mini换电池

楼主(2023-02-11):
帮别人换的,这机器外屏不是很好撬

网友A:
听说换了哪怕是原装电池也会跳弹窗,楼主实验过了吗?

网友:
不进系统里看看换上的电池健康度吗?

网友:
我猜非原装电池要伴随弹窗一阵子了

网友:
换回原庄的电池?

网友:
楼主食指上那个是防静电环吗?

网友:
应该是要跳弹窗的

网友:
抖音自学来的?

网友:
弹窗不说。不防水了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换了哪怕是原装电池也会跳弹窗,楼主实验过了吗?

会有弹窗,半月后就不弹了

网友:
看着好似比7p容易多了?

网友:
电池健康度能显示吗?

网友:
换电池就怕屏幕和面容被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换了哪怕是原装电池也会跳弹窗,楼主实验过了吗?

有些卖的原装保护板的跑诊断之后能清弹窗

网友:
不是很好=很不好

网友:
楼主的戒指是魔戒吗?

网友:
戒子嵌顿了

网友:
一般水平不敢下手,我就不敢开。

网友:
使用刀片开盖,不怕割断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