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钻这几个零件有会安装的吗?麻烦指教一下

楼主(2023-02-11):
锂电钻这几个零件有会安装的吗?麻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信息量太少了

网友:
小弹片是调节电钻扭矩的限位扣,在外壳里面的,旋转调节扭矩那附近
另外的配件,不知道了

网友:
弹簧是下面塑料盖底下有个槽 放槽里面 然后减速箱上有个突出的能活动的突起卡到槽里顶住弹簧
钢片 是钻卡头后面扭矩调节档位的固定片,一般在外壳左面的灯上面有个槽,小头推到里面就行。

网友:
自己摸索一下吧,或者提供电钻型号,看有没同款的告知你,或者去官方旗舰店问问。

网友:
左右转切换?

网友:
快慢档  弹簧是波箱里的把  档位段落感?

网友:
黑色小弹片

网友:
楼主那个是双速锂电钻切换高低档位的【以前拆过,琢磨了大半天才装上】。

网友:
上面那个在扭矩调节里面,弹簧在前面,下面在电钻最上面窟窿里

网友:
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
当初买电钻这几个小东西也折腾了半天才弄明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锂电钻已经复活修好啦!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2024-05-14):
小弹片是卡在扭矩调节环下面的,转起来才有段落感
黑色盖板是快慢档的调节板,在电钻的顶部安装

网友:
看不懂,是不是提供的图片少了点什么

网友:
前面的兄弟都说得很清楚了,拆的时候要注意啊,再就是看形状,哪个位置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