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一大堆铅笔头怎么办

楼主(2023-02-11):
家里好多6,7公分长的铅笔头,扔了吧,不符合中国国情,现在想把这些铅笔头利用起来。去淘宝买了塑料笔套,时间不长就坏了,不知道应该用什么东西把笔头用完。

网友A:
有专门的铅笔延长杆 中间一个塑料杆两头不锈钢管开一个槽 各有一个箍 箍推到头部就能锁定铅笔头,两头的内孔孔径不一样 适配不同尺寸的铅笔。
很好用,很便宜。比如某特价版 正常买好像2块钱吧,去了红包就几毛钱。

小学很费铅笔,别问为什么,没事写会儿作业就得卷几次笔。

网友:
哥俩好,或者其他的ab胶,俩粘一起,用到报废就可以了

网友B:
有必要这么省吗?去文具店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签字笔笔杆,拿掉笔芯插里面固定下应该就行了吧。其实6,7公分不用笔杆也能握得住的吧

网友:
找一截内径约6.3mm的塑料、不锈钢圆筒,将两节铅笔头从两头塞进去,就非常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这么省吗?去文具店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签字笔笔杆,拿掉笔芯插里面固定下应该就行了吧。其实6,7公分不 ...

不是节省的问题
是鸡肋,留着没用,扔了可惜,这种状况确实难以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节省的问题
是鸡肋,留着没用,扔了可惜,这种状况确实难以抉择 ...

以前我也纠结这种问题,东西越来越多以后就不想纠结了,该扔就扔,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小时候是用那个圆珠笔的筒杆,把铅笔插进去,弄用到剩1、2公分

网友:
有一种自动铅笔就是用2.0笔芯的,HB铅笔劈开铅芯大小刚刚好。
例如这个

网友:
某猫有金属杆的,应该耐用一些。

网友:
留着拆笔芯,做润滑剂

网友:
还是扔了吧,环保是借口,

网友:
可以直接用来做木工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铅笔延长杆 中间一个塑料杆两头不锈钢管开一个槽 各有一个箍 箍推到头部就能锁定铅笔头,两头的内 ...

这个我也个类似的

网友:
有耐用的笔壳卖的吧。

网友:
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到底是有多少啊,有几斤的话,那就好说了,做些艺术品什么的,都没问题,几十只就算了

给你提供一个方案
如下图,使用木条做一个标准6边型
做什么都可以,看你自己意愿
一般铅笔五颜六色的,可能你更偏向某种颜色
例如红色,那就更好了,红色单独挑出来,摆成五角星
其他的撒在边上
马家找透明固化漆(也有叫固化胶)
看你的面积多大,多深,自己买足量
底板最好使用透明底板再按照上述铺设,记得外框边缘做好密封,例如502粘牢
全部摆放好后(如果单独颜色不够摆放五角星,摆成你喜欢的各种形状均可)
固化漆倒在里面
如有七彩led灯珠,可以提前焊好做好接线等等,放在底层或者中间,后续供电做氛围灯
也可以使用白色led,后续做照明灯
或者直接坐两套,一套氛围灯,一套照明
或者都不放,挂墙上做装饰

铅笔头不用再次消尖
保持原样最后使用的状态即可

彻底干燥后,扒掉外围固定板,打磨抛光外边即可

以上纯属我个人吃饱了没事做,仅供参考,我没有测试过,成功失败看你自己运气

网友:
小时候都是用纸卷,皮筋一勒就行。

网友:
扔了吧,昨晚刚收拾出一片勾线笔,你说出水吧,划几下就不出了,你说不出吧,也能划出来

网友:
塑料笔套不耐用就换金属笔套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