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想用9018三极管做一个FM调频发射器玩,电容电感如何匹配大小?

楼主(2023-02-11):
想用9018做一个fm发射器玩,请问大佬们用来提供频率的电容电感如何匹配(大小)?

网友:
电感一般用笔芯绕几匝铜线然后根据频率调松紧

网友:
使用漆包线在圆珠笔杆上绕10圈,接好以后可以拉伸改变圈数,微调发射频率。

网友A:
仔细看你搜到的文章,有元件选择说明和线圈绕制方法。我原来也是照着“FM调频发射器电路图大全”里的一些电路做,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几块钱买个车载FM发射器来改装,可玩性更大,效果好多了。

网友B:
这是个多谐振荡器,特点就是谐波丰富,随便绕个线圈都能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多谐振荡器,特点就是谐波丰富,随便绕个线圈都能收到。

:026:}这可不是多谐振荡器,这是双管高频正弦波振荡器,振荡频率基本由L和c2并联谐振频率决定,对线圈匝数间距直径都有要求,可不是随便一个就能收到~

网友:
1990s玩这个比较多

网友:
参考一下这组参数

网友:
从天线角度来讲,应该选这组参数,但实际应用中,你的发射天线不一定是50欧,所以问题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你搜到的文章,有元件选择说明和线圈绕制方法。我原来也是照着“FM调频发射器电路图大全”里的一些电 ...

想直接买个可调电感,自己绕的稍微动一下频率就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直接买个可调电感,自己绕的稍微动一下频率就变了

自己绕的电感,频率定好了就用蜡封起来。

网友:
参考fm收音机的线圈、电感

网友:
用9018做过几次,没成功,不知道9018是假货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简单的三极管振荡电路,没有晶振稳频,频漂都特别严重,没法到实用的程度。

网友:
这种电路,学生时代做过。说说感受:1,谐波很多,干扰正常的广播频道。2,有频漂,久不久就飘到一边去了,需要收音机手动微调调谐旋钮才能收到发射信号。3,金属音感强烈,整个板子放在桌子上,都会听到硬碰硬的撞击声。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