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家来鉴定下,我所画的电路图,正负会不会焊接错

楼主(2023-02-11):
有一审核员说他无法区分我的正负极, 要我把极性标上去, 我特么的搞不懂, 会拿电烙铁焊接的, 这图看不出来,正负极, 还能接错?

如果说PCB无法区分正负极, 但是我在使用说明上, 画了一组电池(图片绿色部分), 他要我在这组电池上标上正负极,  我电池画的看不出正负极? 麻烦大家鉴定下

网友A:
这不是都标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都标了吗?

应该是说没标B+B-,刚刚细看也标了VCC.和GND

网友C:
确实无法区别,左上角无标识,2跟3脚看不清楚。
做为设计师,必须在内心深处将客户定义为傻X,必须无下限的降低智商。

因此,至少得这样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无法区别,左上角无标识,2跟3脚看不清楚。
做为设计师,必须在内心深处将客户定义为傻X,必须无下限的 ...

我是说,电池的正负极接法,难道看不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说没标B+B-,刚刚细看也标了VCC.和GND

绿色部分, 电池部分,他说要在电池那里标个正负极, 我说,我这样画电池正负极,看不出来吗?

楼主:
不是电路板,大家把注意力,转到绿色的电池身上, 他说我电池没标正负极. 我这样画,体现不出正负极吗?

网友:
这个是要标记的,B-,B2-,B3-,B+,我觉得这样标记比较好认

网友:
这说明审核员认真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无法区别,左上角无标识,2跟3脚看不清楚。
做为设计师,必须在内心深处将客户定义为傻X,必须无下限的 ...

我说的是电池的正负极....绿色部分

网友:
VCC1-3换成3B+、2B+、1B+

网友:
标识应该通用,接轨,随大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电池的正负极....绿色部分

中间那2个电池的极性,确实看不出,你按我这个标法肯定不会错。

网友:
可以看出来 一般是不会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2个电池的极性,确实看不出,你按我这个标法肯定不会错。

看来不是一个水平的, 电池凸头就是正极, 也许你没见过5号电池吧

网友:
如果是工厂量产的产品这样确实不明确,流水线操作人员不会有你绿色电池部分的吧,他按电路板上的标识就会看不懂。
需要在对方的立场看待问题。

网友:
电路图有这样画电池吗?必须换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路板,大家把注意力,转到绿色的电池身上, 他说我电池没标正负极. 我这样画,体现不出正负极吗? ...

圆柱形电池的微小突出部分,如果你从侧面看,小突出部分可能是任何极性。

网友D:
楼主你确定流水线的大妈(or大叔)会知道什么叫vcc?什么叫GND?因为你这样画,打板的就这样标。到了产线,不一定能正确读出这个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确定流水线的大妈(or大叔)会知道什么叫vcc?什么叫GND?因为你这样画,打板的就这样标。到了 ...

生产线做产品那是有SOP照图做事.然后一般生产管理或工程还要提供样板照板做事.
楼主说的这个应该是电池相关制造人员,人家行内应该约定俗成是B+/B-/B1+/B1-这样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