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天邑TY1608机顶盒拆机

楼主(2023-02-11):
外观

脚垫四颗螺丝拧开就能看到里面了,TTL排针是板子自带的。

散热片取下来,就能看到wifi芯片型号,蓝牙WIFI二合一的

其它的就都在这里了

最后发一张连接串口模块的图

网友:
这个做工还好

网友:
不错啊,没有阉割蓝牙……好多的都阉割了的

网友:
回帖弥补今天被无故扣的积分

网友:
我还以为你要发刷机教程。

网友:
海思的片子不用散热吗?

网友:
赶紧刷机走一波

网友A:
这个怎么是华为的主控,我之前拆的一个ty1608是aml s905L3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是华为的主控,我之前拆的一个ty1608是aml s905L3B

应该是代工不同的原因,同型号不同地区的代工不同

网友:
现在海思的部分可以刷乌班图,要是彻底开放就好了

网友:
经典的3798方案,图像各方面比较均衡,安卓系统可能没那么新

网友:
还不 错的盒子,蓝牙无线都有

网友:
外壳有点旧了,里面还不错

网友:
配置还可以

网友:
好简单的散热片